[健康] 今年9月17号更换的风扇电容没啥用原来是轴有点脏了

楼主(2024-10-12):
今年9月17号更换的风扇电容没啥用原来是轴有点脏了
原来没这么大的扇叶跟网罩,原装的裂了,废品大妈那边要了一套美的的,所以中间那坨圆那么黄。

其实不用拆前面,后盖螺丝旋掉就可以看到内部了。

原装电容1uf

工具包里放了几个电容。

找了一个1.1uf的,原装的0.8也没衰减多少。

换上顺便清理一下积灰。

用起来没多区别。
后来测试是轴有点小小卡。

网友:
每年头用的时候加点油

网友:
给油毡加满机油

网友:
轴套的不行,换轴承

网友:
吹吹灰,加点油是必须滴。

网友:
只有换滚珠轴承才是王道

网友:
是的,原机用料肯定还行,可以的话换带轴承的外壳最简单,就算主轴磨损老化都不怕.

网友:
加点油是必须滴。

网友:
轴不是脏了,是高温+缺油导致的。

网友:
有的时候某些设备换了启动电容还是不转,就懒得进一步研究了,可以参考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看着有两个电机

网友:
拆开电机加油又可以熬3年左右了

网友:
这也能匹配

网友:
拆开加油好是好,但装上轴易不同心,不好调整

网友:
这是全遥控的机子哦,也是FS40-6AR?

网友:
换电容,加润滑油,清洗,三件套

网友:
清洗了更好用

网友:
勤加油就挺好

网友:
每年用的时候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