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手电钻电池充电器,完美收官

楼主(2024-10-12):
出去充了几天电,今天回家拿了快递,把充电模板拿到了。
买了十多块一套的电钻和电池,缺个充电器,网上看了一下,正规的价格惊人,便宜的垃圾的没底底,又不可能每次用可调充电,还是做一个。
思路是买个恒流模块充电,可以利用家里的手机充电器,毕竟家里手机充电器的品质没问题,结果发现升压型恒流模块价格都很高,随找了下有专用的三串锂电池充电模块卖,签到红包用上一块钱到手。
看了下充电专用模块介绍,还是可以,

接上电池测试,功率最高能到10w左右,和卖家标的0.8a左右的充电电流差不多,看了下板子和pdf,简单改造了一下,反正闲的无事,输入输出加了电解,芯片和mos管上贴了个铜片,热缩胶带套上完事,以前囤积的吃灰货终于派上用场,什么按斤称的电容,各种插头电线翻箱倒柜要出来,一种成就感油然而来。
再次测试了下电钻,这电钻家用完全足够,打螺丝威猛强悍,犹如一阵龙卷风,所到之处,片甲不留。而它采用的就是坛友说的史上最差的宏力电芯,三块钱,三节电池,一套保护板加外壳,我实在不想苛求太多,已经是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
十多块能玩几天,这也许就是坛友的乐趣吧。
当然,它的结局依然是放盒子里吃灰。

网友A:
能充4串的锂电钻电池吗?给个链接

网友:
好工艺,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充4串的锂电钻电池吗?给个链接

这个最低2串1A,最高的是4串4A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充4串的锂电钻电池吗?给个链接

有四串的,不过电流小些,如果选最高电流的版本对供电和散热要求较高。
还有一些支持快充协议的板子,价格高些,需要你也可以去找找,很多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四串的,不过电流小些,如果选最高电流的版本对供电和散热要求较高。
还有一些支持快充协议的板子,价 ...

逛了好久,最后用另一个手机拍照搜索到了,然后再看图片水印防盗上有店铺名,感觉自己傻*逼了
还有一家只卖1元几分一个,但有2.5的邮费,买多个比较划得来。
还有一款用ip2326芯片的模块3块8毛,可以改充2节或3节的,也可以改充电截至电压和电流,还可以设置充电超时,突然觉得这个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
宏力电芯,三块钱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逛了好久,最后用另一个手机拍照搜索到了,然后再看图片水印防盗上有店铺名,感觉自己傻*逼了
还有一家只 ...

主要看个人需求,我这个反正长期吃灰,一块钱足够了

我测试了一下,充满输出12.4v,比标称的少0.2v,单节电池电压4.08v,个人觉得这样也好,有些体质不好的电池,真冲到4.2,可能还过充了,少冲点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四串的,不过电流小些,如果选最高电流的版本对供电和散热要求较高。
还有一些支持快充协议的板子,价 ...

谢谢,我去店铺看看。

网友:
看到充电器上有好多散热孔

网友C:
电池不带充电板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有这样的模块卖

网友:
结局依然是放盒子里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四串的,不过电流小些,如果选最高电流的版本对供电和散热要求较高。
还有一些支持快充协议的板子,价 ...

单电感单管式Buck一Boost升降压,好的是TPS63020高效率H桥同步整流升降压,可惜没被动均衡电阻和三极管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带充电板吗

什么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炸弹

怎么就成炸弹了

网友:
电池都是放坏的,长时间不用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