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一个吉利帝豪的鼓风机调速模块

楼主(2024-10-12):
吉利帝豪换下来的鼓风机调速模块,拆开修修,换个温度保险就好了

网友:
原来只是保险坏了

网友:
果然是车规级,Klixon是德州仪器的。这是用的型号是5AP。

网友:
这个厉害了,保险在哪里买的。

网友:
小小的模块4S店要你多少米

网友:
保险选择不当只会增加故障率

网友:
没想到现在都用功率管了,以前开吉利金刚的时候还是发热电阻丝

网友:
MOS管还是保险烧了?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竟然要承受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这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调速模块挺好拆的,在鼓风机附近,我的帝豪风机上次堵死了,自己拆开清理了,而且我的外循环电机坏了,一直外循环状态,我硬掰回内循环,然后用自攻螺丝固定了。

网友:
这样就可以省下大几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