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线智能遥控开关接收器KL1L拆机

楼主(2024-10-12):
国庆薅羊毛薅回来几个遥控接收器,可搭配433遥控器使用。现想将220v供电改为低压直流供电。根据坛友提示,上电后测试三个电容电压,确定电感旁的电容电压为12V。直连12V后,测得空载功率为0.171W;继电器导通后功率为0.517W。不知道去掉降压电路后空载电压会不会小一点?

网友:
继电器上14伏的,你看一下那3个电容的电压,
感觉是电感旁的电容接上14伏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采用了非隔离开关电源设计,这种电源无需常规高频变压器,只需一只小电感,板上有三个电解电容,你分别在线测下它们各自的电压(非隔离电路需注意人身安全!!!),其中应该有一个大约为12V左右的,将外接电源并在该电容上即可。

网友:
国庆薅羊毛!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接电容端试试

网友(2024-12-10):
看着好像还不错

网友(2025-03-02):
多谢楼主分享!我为了方便家里老人,也正好从去年年中到现在褥了十几个回来实现多控开关的作用。这里问一句:它里面的开关是单极还是双极的啊?关闭状态下,还有没有电流去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