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走了10多分钟,掏出手机竟然无法指纹解锁,大家遇到过这种烦心事么?

楼主(2024-10-12):
走十多分钟,也没出什么汗,

不过是兜湿度变大一些而已,
为啥指纹解锁就失效了呢

网友:
买的手机太差。

网友A:
如果是兜湿度变大一些,拿出来晾一会儿就可以用了。
电容屏对湿度很敏感的。

网友:
啥牌子的手机没说,我的手机到是没遇到过

网友:
从来不用指纹功能,担心生物数据被采集了。

网友:
手指过湿有脏物,电容屏对湿度很敏感的。

网友B:
屏幕朝外面放进口袋也许会有所改善。

网友:
手机质量问题吧?

网友:
屏膜指纹受影响大

网友:
我碰到很多次按按键,屏幕点不亮。然后少停一会儿再按按键才点亮,虽然不是常碰到,但是碰到过好几次了。但是不一定是从兜里拿出来出现过,有几次是在手里拿着手机手机息屏了,去按按键反应迟钝按了一会儿才点亮。

网友:
哎,买的膜不好,经常失灵

网友C:
不是还有面部识别可以解锁吗?

网友:
如果放裤兜里,出汗潮润,可能触及其他软件正运行,导致手机反应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朝外面放进口袋也许会有所改善。

屏幕朝外面放是不是屏幕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朝外面放是不是屏幕容易坏?

又不是用来挡子弹没那么容易坏的,只是不太顺手。

网友:
手指过湿有脏物,电容屏对湿度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兜湿度变大一些,拿出来晾一会儿就可以用了。
电容屏对湿度很敏感的。 ...

下雨天,电容屏是不是非常容易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有面部识别可以解锁吗?

你经常用面部解锁功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经常用面部解锁功能么?

经常用啊,这是自动的,我的手机设置就是拿起手机自动亮屏识别面部解锁,1秒钟的事情,面部识别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