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电钻是买带冲击的还是不带冲击的

楼主(2024-10-12):
大家推荐一下,大家看下价格合适吗

网友:
可以问客服啊,裸机39.1,都是个公模,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经常用就各司其责买不带冲击的,家里备着偶尔使用就买功能多一点的

网友A:
这个带不带都无所谓没什么用处 冲击还是起子机 或者电锤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不带都无所谓没什么用处 冲击还是起子机 或者电锤才好

我有前几年撸的电动扳手,也有电锤,感觉冲击功能有些鸡肋

网友B:
这种冲击有等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冲击有等于无

那行就不买带冲击的

网友:
刚入手了一个

网友C:
冲击功能 只能说比没有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功能 只能说比没有好点

好的,我买不带冲击的

网友:
这么便宜了啊

网友D:
正巧前几天看了这个品牌无刷钻的拆解评测,同心度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对得起这个价格)。因此建议如下:
1、如果带冲击的贵一点点,那就买带冲击的,多一个用途,也不用担心冲击影响同心度
2、偶尔打墙孔或者基本不打,那就选不带冲击的,省点是点,毕竟选择这个价位就是以节省为目的

网友:
找到拆解评测帖子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670-1-1.html
我是论坛搬运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巧前几天看了这个品牌无刷钻的拆解评测,同心度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对得起这个价格)。因此建议如下: ...

妙有那个带冲击和不带都是一个价,这个牌子的没货

网友:
这种便宜的不要功能太多,不顶用。

网友E:
这种杂牌机的冲击功能都是摆设,只有像米沃奇这样的机器冲击功能才有点用,冲击下红砖墙还可以,但是还是没有电锤好用。

网友:
看需要吧,根据侧重需要来买,经常打墙眼的话买带冲击的;经常拧螺丝的话,买带扭力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杂牌机的冲击功能都是摆设,只有像米沃奇这样的机器冲击功能才有点用,冲击下红砖墙还可以,但是还是没 ...

好的,那我就买不带冲击的

网友F:
公模的双速意义大于冲击,如果是品牌一定要买冲击款不买双速款,因为大牌子的无极调速做的好,而且同心度高,能兼顾起螺丝和冲红砖,或者上起子机了。公模款建议双速,毕竟双速能发挥转头的最全功能。冲击打孔的话还是加个轻锤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模的双速意义大于冲击,如果是品牌一定要买冲击款不买双速款,因为大牌子的无极调速做的好,而且同心度高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