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博HT207B交流钳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10-12):
直流钳表我用不到,所以我只有玩的钳表支持直流电流,用的钳表都是交流的!
华博HT207B,买的目的是作为备用机,目前用的是华博另一款贴牌钳表对应型号HT206B,207B貌似是个外贸型号!两款钳表功能一样,区别是外观和计数,206是6000字,207是4000字。手感来说,我觉得206握持更舒服。选择207主要是想体验一下钳口是不是比206的钳口好用。206的钳口狭窄的空间下不去!
我用这个钳表不是因为性能有多好,主要是大小适中,价格不贵,有低阻抗电压挡和红色背光提醒功能,0660系列芯片校准也方便,硬芯方便维修(手里的206已经换过一次芯片了)。

这表屏幕可视角度比较差,由于多是昏暗环境使用,我都是改成开机自动打开背光,且背光为常亮!
这个方案的表,测量速度肯定慢,测量精度还可以,电流精度稍差,好在电流没有精确测量的需求。

网友:
又学习到了,感谢不会修老师

网友:
说实话这两款造型是真漂亮,看270b电路板,应该有直流版本

网友:
东西可以呀,精度也过得去。

网友:
好表好表,表真多啊

网友:
我是要求自己的所有万用表(包括常规台式、手持、卡片、钳表)都必须支持直流电流,否则不是万用表。(主要是我有这个需求,平时的需求顺序是:电压-电流-电阻-电容)

所以我的钳表也是支持直流小电流的(这个品种较少),今天刚到手一个。(共2个了)

353

网友A(2024-11-28):
请教一下修老板,这个表的低阻抗也挺好用的,除了福禄克117c  289,还有没有哪个厂家做loz比较好用的,优利德的低阻抗极其难用,好像优利德全系列的低阻抗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修老板,这个表的低阻抗也挺好用的,除了福禄克117c  289,还有没有哪个厂家做loz比较好用的,优利 ...

胜利的钳表,只有2K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胜利的钳表,只有2K多

好的,谢了

网友(2025-03-31):
328D和QB9哪个更好一些,328D校准后精度更准?QB9可以测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