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今天拆个老货,一个小摆钟,顺便看看能修不

楼主(2024-10-12):
又是熟悉的套路,熟悉的味道。
今天找东西找到个老货,先上图吧

一个小摆钟,这货历史悠久,坏了舍不得丢,一直放仓库,如果我没记错,放仓库起码20多年了,比在座很多老铁、老表都要老。刚在深水宝上看了一下价格,最便宜的竟然要卖26+,修好的话感觉赚了25

放入以3分钱巨款入手的电池(标着5800MAH的CP电池),时钟没反应,拨动摇摆的小部件,也没反应,检查后发现是线断了,废话不多说,直接拆开底座,露出庐山真面目,结构简单,电路也简单,把线接好来上图。

放入电池后时钟是没问题了,但摇摆器那里不行,用手拨一下就动,不能往复运动,但明显感觉线圈已经是有磁场了。好吧,进度条才走一半,哪有这么简单就给你赚25,把板拆下来看看,零件不多,一个个测咯

bc549三极管没问题、2200K电阻没开路,但测得3000多K、503瓷片电容没事,47u电解电容有点奇怪,拆下来测得100u,怕是这10块钱万用表不准,又找了个4.7u的来测,不要问为什么要用4.7u的来测,问就是我没有47u的,手上只有4.7u的,测出来没问题

后面又把电路图画了出来,水平有限,感觉没画错

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我不懂,请大哥来科普吧,我只知道通电后线圈有会有磁力,把摆件上的小磁铁推来推去,拉来拉去以实现往复运动。
  好了,进度条差不多要走完了,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下文,因为我没有47u电容,没得试,也在这麻烦大佬们不吝赐教,指导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

楼主:
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我不懂,请大哥来科普吧,我只知道通电后线圈有会有磁力,把摆件上的小磁铁

网友:
以前需要拧的那种挂钟 误差很大啊

网友:
线圈有三个头,可能已经霉断了其中一个

网友:
可以换正品天王星扫秒机芯,加夜光指针套装替代。精度比早期机芯好。

网友:
家里也有个北极星挂钟,时间走的挺准的,就是那个摆,摆不起来,拆开看看也没什么零件损坏的,你要给他装个满电的1.5伏大号电池,反复调整钟摆的位置,也许可以摆几天

网友:
废板子找一下很容易找到合适的电容,要不找两个100的串联也行

网友:
确实很有年代感。

网友:
以前的应该是发条的吧,现在20多的,都是电的。

网友:
钟盘上标了“石英钟”非“摆钟”,那个扭动的玩意儿没屁用,动不动无所谓啦。

网友:
549三极管集电极接个电容,电池没回路,可能是画错了。

网友:
我以为是纯机械的,元来里面还是有电子的

网友:
这个47的电容可以代换试试,只是摆动大小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