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海康录像机为啥解绑失败?是硬件问题吗?

楼主(2024-10-13):
升级了最新的4.0固件,依然是失败,网络正常 密码也正常  按理来说4.0固件是百分百解绑成功的啊(就算是老款的升级最新的3.0固件也是可以解绑成功的),这次真是遇到奇怪事了,是内存颗粒坏了还是CPU有问题呢,电容也没起鼓,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 试过萤石摄像头发去售后解绑,还没试过发录像机解绑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这东西能锁死不可能吧

网友:
用手机端或者电脑端软件试试

网友:
电脑端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真是不懂

网友:
码被盗用了?
打电话联系客服吧

网友:
联系厂家处理

楼主:
结贴,发售后了,

网友:
这个解绑是不是要手机验证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hikvision.com/cn/password-reset/
用这个!

这个是改密码不是解绑,解绑在录像机界面

网友:
只用过本地录像的,网络录像的还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
问问售后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改密码不是解绑,解绑在录像机界面

不知道你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我遇到的一般就是知道密码的话就可以解绑!
不知道密码就重置密码后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