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杂牌快充头拆解

楼主(2024-10-13):
日常功率18W,用的8215方案,没查到这个ic,估计和常用的8115F差不多,大家看看这货能用不?

用料外行看着还行,输出电容用的绿皮高频电容,据说这类充电器纹波可能超标,换一个更大容量的输出电容可以改善?
TC722是同步整流芯片吗?
--分隔线--
百度TC722 是晶达通的同步整流IC,总体来说8215按8115F来看,结合同步整流输出,用料省,但还是能用

楼主:
充电头没有配重,这是大大的进步

网友A:
居然支持快充,是QC协议的?

楼主:
初级电容10uf,输出电容680uf,貌似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支持快充,是QC协议的?

红米手机能用到的最大功率18W,标称的40W不知道是什么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头没有配重,这是大大的进步

现在快充头几乎都是同步整流了,这个充电器也是能省的都省了,至于没有配重,那是因为价格不到,仿重量都懒的仿,配重也省了

网友:
虽然支持快充,但初级电路太精简了。

网友:
跟大品牌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

网友B:
只能说大马拉小车,尽量不要最大功率输出,保证这个充电器的散热,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满电流,那就很快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大马拉小车,尽量不要最大功率输出,保证这个充电器的散热,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满电流,那就很快报废 ...

最大也就18W,表的40W不晓得是什么手机用的。
可惜没有示波器,测试不了纹波如何

网友:
小功率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补上电容电源还是很好的

网友:
交流太多 电容很烫  不适合

网友:
该有的都有,可以用。

网友:
这种充电器还是少用,以免损坏手机。

网友:
拆完扔掉吧

网友:
电路太精简

网友:
不想给手机用的话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网友:
能用而已,注意安全

网友:
USB设备肯定能用,手机就不要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