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苏联军用的折叠船,有没有可能自己买了铝板和橡胶模仿逆向做一个钓鱼用。

楼主(2024-10-13):
苏联军用的折叠船,有没有可能自己买了铝板和橡胶模仿逆向做一个钓鱼用。

网友:
铝 ……还是要先测试一下整体重量的

以下为推测:

玻璃钢(fiberglass)
玻璃钢(FRP)亦称作GFRP,即纤维强化塑料,一般指用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环氧树脂与酚醛树脂基体,以玻璃纤维或其制品作增强材料的增强塑料,称为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或称为玻璃钢,不同于钢化玻璃。
由于所使用的树脂品种不同,因此有聚酯玻璃钢、环氧玻璃钢、酚醛玻璃钢之别。质轻而硬,不导电,性能稳定,机械强度高,回收利用少,耐腐蚀。可以代替钢材制造机器零件和汽车、船舶外壳等。
玻璃钢学名纤维增强塑料,俗称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即纤维增强复合塑料。根据采用的纤维不同分为玻璃纤维增强复合塑料(GFRP),碳纤维增强复合塑料(CFRP),硼纤维增强复合塑料等。它是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玻璃布、带、毡、纱等)作为增强材料,以合成树脂作基体材料的一种复合材料。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是由增强纤维和基体组成。纤维(或晶须)的直径很小,一般在10μm以下,缺陷较少又较小,断裂应变约为千分之三十以内,是脆性材料,易损伤、断裂和受到腐蚀。基体相对于纤维来说,强度、模量都要低很多,但可以经受住大的应变,往往具有粘弹性和弹塑性,是韧性材料。

网友:
不应该是充气艇更方便吗?多带个气泵就行了。比这个大,比这个安全。可能还更便宜点。

网友:
不在水里测试一下

网友:
这析疊船材质一定要很结实。用铝材就需要焊接,不便携带了

网友:
脑洞大开的产品

网友:
水里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能坐人吗

网友:
容易漏水吧

网友:
可以试试。用铝合金板

网友:
可以的,如果浮力不够,在加装浮筒,可以用40cm-80cm的PVC管子做。。

网友:
这小船需下水试试。

网友:
他这个主要是方便携带吧,你用其他材料就达不到这个了,要问可以不可以,一切皆有可能嘛

网友:
还是买个充气娃子比较好带

网友A:
这个折叠船上那些字体,像是苏联时代的吗?
假冒苏爹鹅爹产品都是传统技能了,抖音上好多卖假冒俄罗斯奶粉的

网友:
必须带救生设备才敢坐这船。

网友:
有图纸就完全可以。

网友:
楼主的导弹啥时候开拆?都等着这一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叠船上那些字体,像是苏联时代的吗?
假冒苏爹鹅爹产品都是传统技能了,抖音上好多卖假冒俄罗斯奶粉 ...

感觉假冒美帝和小日子的可能还多人买,鹅跌的东西除了鹅粉没人会买,鹅粉大部分都穷得叮当响,这玩意它们也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