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0MHZ壳体、睿登RK6006,测绘底板加装风扇

楼主(2024-10-13):
睿登RK6006数控可调电源,100MHZ壳体风扇底板
如图,该款电源外壳颜值及手感非常高,壳体是整块铝合金CNC铣出来的,理论散热完全可以,但因为布局极其紧凑,且发热元件并未紧贴壳体,所以核心部件工作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
为解决主动散热问题,根据实际尺寸,测绘了它的底板,正好加装3007风扇(接RK6006风扇端口),内装,正压吹风,实测可立竿见影降低核心温度5℃至10℃以上。

楼主:
试试看加个视频,风扇很给力,因为是正压吹风,完全压得住温升。

话说我测试过,正压吹风比负压吸风,散热效果好多了,不明白为啥很多电源还是用负压吸风?

网友A:
仪表面板壳是3D打印,别用可降解聚乳酸酯,过热易变软,建议用聚碳酸酯耐热打印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面板壳是3D打印,别用可降解聚乳酸酯,过热易变软,建议用聚碳酸酯耐热打印树脂。 ...

不是3D打印的,是上雕刻机用2mm环氧树脂板加工的,耐用性木有问题。

网友:
感觉黄的是环氧板呢。

网友:
原来是自己做了底板啊,厉害,我就说嘛原底板既然设计风扇孔为什么不装风扇

网友:
这个外壳看着夯实的很

网友B:
结构真紧凑,怎么防尘呢

网友:
内部塞的满满的,看这架构用料,价格不菲吧

网友C:
小风扇logo是个什么品牌?含油轴承的吧

网友:
这个电源蛮紧凑的啊

网友:
好电源结构紧凑,再加个风扇散热,就更完美了。

网友D:
你都cnc了 为什么不用铝板?  环氧板不能有助于散热

网友:
这自己做板加风扇,空间太紧凑了,只能装这么小的风扇,比没有强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风扇logo是个什么品牌?含油轴承的吧

拼多多买的,7块钱吧,好像是叫亿达风扇,尺寸很小,30×30×7毫米,但转起来还行,温度能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cnc了 为什么不用铝板?  环氧板不能有助于散热

这个底板的那一点点散热无所谓了,整个壳体都是铝合金CNC挖出来的,理论散热效果牛逼的很,实际还是不行(除非把mos管拆下来贴壳体上),必须靠风扇来散热。

另外2mm厚度的铝板,并不好加工,固定比较麻烦,用502大法的话,加工完撬下来容易变形,远不如环氧板省事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真紧凑,怎么防尘呢

不考虑防尘的事,室内用,大不了每年打开吹吹就是

网友:
设计的很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