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风扇的电路板适合电动剃须刀吗

楼主(2024-10-13):
有两部干电池飞利浦剃须刀是两节3伏供电的,其中一部电池金属触片被电池漏液腐蚀了,用砂纸打磨过还是用不了几次又接触不良。现在想把便携风扇的电路板改装到剃须刀里去再配一个小的锂电池不知道是否合适,一般便携风扇都有三个不同转速的档位。

网友A:
剃须刀的功率比电扇大,可能会烧板子

网友B:
改一下驱动管应该可以。

网友C:
加驱动管增加电流输出。。网络上有成品卖,,不过体积大。

网友C:
家里零件多。。网上有电机驱动图,,自己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的功率比电扇大,可能会烧板子

看来还是不太合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驱动管应该可以。

便携风扇的电路板很小的改驱动管应该不太合适。

网友D:
讨论这个问题没意义,这个电路板肯定装不进去剃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驱动管增加电流输出。。网络上有成品卖,,不过体积大。

也想过改用可充电的电池可惜金属触片被腐蚀了老是接触不良,不知道能否电镀一下金属触片解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零件多。。网上有电机驱动图,,自己搭一个

网购一块成品的价格也不贵就是主板比较大些加上锂电池可能空间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讨论这个问题没意义,这个电路板肯定装不进去剃须刀

便携风扇的电路板很小的不过18650锂电池是放不下的可以改用更小的锂电池。

网友C:
直接搞个铁锂3。3v就行,,自己做好充电口。如果原本是5号电池二节的。输出在个二级管降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个铁锂3。3v就行,,自己做好充电口。如果原本是5号电池二节的。输出在个二级管降点电压。 ...

没有保护电路板有点担心烧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携风扇的电路板很小的改驱动管应该不太合适。

换个电流比较大的场效应管,例如A2SHB之类的。

网友C:
我用在理发器上没任何问题,,怕坏电机,,可以买些旧的先试验一下,,淘宝咸鱼有很多旧剃须刀。老哥也是节约的人。

网友E:
你这个剃须刀太小了,改起来有点困难;我是大的那种博世剃须刀可以安装18650,我的改造是:18650或14550,TP4056,AMS1117(3.3),开关在进1117的正电压的输入端,也就是TP4056的输出端。

网友F:
剃须刀一般都是电池直驱电机的。小电风扇电路一般是升压的,明显不合适。直接电池开关电机就行了,觉得太猛了串2到3个二极管,然后再内置一个4056充电板就完事了,用铁锂更方便。我就改过,不过我的那个是用干电池的,比用干电池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剃须刀一般都是电池直驱电机的。小电风扇电路一般是升压的,明显不合适。直接电池开关电机就行了,觉得太猛 ...

干电池是直驱电机的新电池电机转速很快电量越低转速也越低,可充电的大多应该有保护电路的我还有个飞利浦三头锂电池剃须刀还是恒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剃须刀太小了,改起来有点困难;我是大的那种博世剃须刀可以安装18650,我的改造是:18650或14550,T ...

确实太小了不太容易改不过这个是备用的想改好出远门带着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在理发器上没任何问题,,怕坏电机,,可以买些旧的先试验一下,,淘宝咸鱼有很多旧剃须刀。老哥也是节 ...

试验倒不用了因为剃须刀每次使用也就几分钟内如果转速不是特别高估计应该不会烧毁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