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个摄像头的流量卡在哪里?拆开没看到SIM卡

楼主(2024-10-13):
一个4G摄像头,没流量了,拆开看看:

网友:
这种用的是esim吧,没有实体卡

网友A:
在那个EC800G-CN得铁盒子内,而且是eSIM卡

网友:
用的是esi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EC800G-CN得铁盒子内,而且是eSIM卡

谢谢!怪不得没有看到。

网友:
不会是集成的吧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eSIM卡了,不让更换实体卡

网友:
esim卡,是个小芯片。把PCB正反面拍全了呗。

网友:
esim卡, 在屏蔽壳里面.

网友:
ESIM卡,直接焊在主板上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的,esim卡

网友:
上边都说的很清楚了,不要再拆铁盒子,那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拆开就废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屏蔽盒拆开拍细节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esim

网友:
金属壳模块是焊接的esim卡,防止自己更换。

网友:
现在都是esim卡了

网友:
这种贴牌机是不是有乱七八糟很多个平台运营商啊

网友:
这云存储一年也得几百块吧。

网友:
估计是定制的。

网友:
在模块的屏蔽罩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