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体机电源

楼主(2024-10-13):
  这个电源不怎么用,放着就坏了 拆开看看,又是一件垃圾。

网友:
可以修一下吗?

网友:
最好是扔了,否则垃圾塞屋

楼主:
花了26块买了一个长城的二手货,这个就是不要了

网友:
电路板背面没有使用贴片元件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产品。

网友:
有些年了吧现在。ATX电源好像都是494

网友:
可以给USBB小电器供电,谢谢分享

网友:
刷刷还能用

网友:
坏了就拆修,练练手。

网友:
一体机用这种电源?

网友:
一体机能塞下这么大的电源?

网友:
噢噢噢噢 一体机的电源体积有这么大吗?

网友:
拿来练练手也行

网友:
研究研究,会修开关电源就进阶高手了

网友:
这种都不扔掉,家里就无处容身了

网友:
学习修电源的好料。

网友:
一体机一般不都是外挂吗?

网友:
这个可以修了做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