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手机尾插的usb充电座捅坏了

楼主(2024-10-13):
我有想直接破坏算了可惜剪刀不够人家的钢皮硬

不懂拆啊……

有封胶的

网友A:
这个插座还用金属片加强固定的。

网友:
上电磨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座还用金属片加强固定的。

对啊。都是这样的加固的设计的了,比较硬度高的一般剪刀难干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都是这样的加固的设计的了,比较硬度高的一般剪刀难干下来

不知道能否用热风枪吹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用热风枪吹下来。

应该能的吧。
300度刮胶350度焊拆下来

网友B:
加强版也不耐艹啊。。。。。。

楼主:
里面捅多了也捅坏了

网友:
还是得用热风枪处理,其它的工具不好整。

网友:
我买了杨长顺卖的那个打磨笔。装上小切割头,切开就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强版也不耐艹啊。。。。。。

所以说地也是可能被牛犁坏的

网友:
我有这个插口,你拆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