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服役8年米其林4389ML打气泵维修

楼主(2024-10-13):
【2022年11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8年前在上海旅游途中买了一台米其林打气泵,放在了我的哈飞赛马上。车是老车,轮胎轮毂老化了,经常跑气,一个月起码要补一次气。

2022年中在打气管上裂了一条小缝,漏气。用胶布缠好之后又用了个把月,然后气管断掉了。

拆开底部的4个内六角螺丝,螺丝上有些锈迹。

内部结构并不复杂。

12伏的有刷电机通过减速齿轮带动一个活塞泵。两个齿轮是金属,活塞连杆是塑料的,齿轮上的摇臂和连杆之间有轴承。

电机用了一个电解电容来减少电火花的干扰,应该用薄膜电容更好一些。端子的焊接工艺很一般,像是新手做的。

气管与气泵的连接处用了弹簧充当管夹,外面包了热缩管,工艺还是不错的。

气管的内径4.85毫米。

在机动液压市场买了一条管子,壁厚明显比不上原装的。考虑到透明料的韧性一般比较好,将就用吧。

套上管子,紧固弹簧的安装有些困难,如果是原装那么厚的管子,可能需要工具才能装得上。

套上双层热缩管。

恢复原状,上电试机一切正常。这台打气泵用料和设计都颇用心思,几乎每个月都会用十分钟,8年过去了,主要部件没有生锈,也看不到明显磨损,物有所值。花三块钱买了根气管,省回差不多200元。我的生活理念是低碳,希望能以不大的代价,修复一些质量不错的物品,降低消耗。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3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12262的质量也是不错,声音也不大。

网友:
我当年拾块钱买的杂牌也用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

网友:
这是贴牌产品,那个弹簧安装的时候是先顶到管头,再往气嘴上套。后套弹簧很困难。

网友:
类似的东西用了不到2年就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米其林,连内部塑料连杆都一样,记得是买铁将军胎压计时多加了100元买的,算算时间也有差不多8年了,平常用来补气还可以,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不错,就是买的时候价格高了点

哈飞赛宝在成都已经看不见了

网友:
什么大众、福特、米其林都是浮云,都是贴牌的!

网友:
能够使用八年才保养,看来质量不错。

网友:
这是用什么供电呀?

网友A:
哦,看到电池盒了。

网友:
经常用,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电池盒了。

插在点烟器上供电的,那个不是电池盒,是收纳点烟器电源线的地方。

网友:
不错,8年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