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挑战市区5.2个油!实测哈飞赛马油耗

楼主(2024-10-13):
【2022年11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本来我开车的油耗没什么特别,直到2012年底给我的哈飞赛马安装了个行车电脑。

可以看到瞬时油耗时速,电池电压,水温转速等很多信息。本意是补充一下赛马简陋仪表的不足。

能看到瞬时油耗之后,逐渐发现一些驾驶技巧,能让油耗减少,例如发现赛马排量小扭矩不足,上坡加速非常耗油,应尽量利用下坡加速。每一次加油都有记录,随着驾驶习惯的改变,油耗逐年下降。

上面截图是小熊油耗APP,非常好用,顺手给吹一波。首先主要功能是油耗统计。

然后还能记录任何费用和收入,费用种类随便自定义,把用车的成本算的清清楚楚。

还有保养记录和提醒。

还有各种各样的统计,确实是车主的最佳助手。软件做的很用心,我付费去广告以示支持。

东安471Q以及原型三菱4G13发动机的万有特性曲线找不到,就用仿造的479Q的万有特性曲线参考,两者除了排量,差别不大。三菱4G系列都是高转速发动机,经济转速在2000~3500转之间。

驾驶习惯
一档起步,半油门加速,发动机接近3000转速升档,以利用发动机的高效工作区间。巡航是1500~2000之间,以降低发动机噪音。
市区道路上,遇到路口远远看见是红灯就收油门匀速接近,临近路口大概率转绿灯,基本上10个路口只有2个要完全停下来,否则大部分路口需要停车等待。我开车极少刹车(当然该刹就刹),路口需要停下的话,离前车20米左右右脚移到制动踏板,进行发动机制动,最后轻踩一下刹车停下。
市郊道路上,80时速是个很好的平衡点,油耗可以控制在5.5L/100公里以内。

实测油耗
行车电脑油耗经过校准,不开空调、不开窗、温暖天气、平路均速驾驶、5档,不同时速的平均油耗如下:
40公里时速:4.3L/100km
50公里时速:4.4L/100km
60公里时速:4.6L/100km
70公里时速:4.9L/100km
80公里时速:5.3L/100km

市区油耗
2012年12月4日12时40分,从石湾回家,穿过佛山市禅城区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非高峰时段路上车流不多。路程5.8公里,一共13个红绿灯,有2个红绿灯需要停下来,先看看最终3公里的平均油耗:5.19升/百公里,实际上算上起步暖车的油耗,大概在6L左右。算上终点那次,整个路上,停了3次车,踩了4次刹车,也就是只有一次刹车是为了保持车距。基本上挂3档走20~40公里的车速,减速基本上利用发动机制动。

市区能开5升多一点,有点反直觉吧?且听我慢慢道来。手动电喷车在发动机转速1200以上,带离合松油门,发动机是不喷油的,请看下面的行车电脑显示油耗是0。

在松开离合滑行时,由于要维持怠速,发动机是喷油的。这时候油耗可以看到是3.32。

在市区路况,提前松开油门带档滑行,充分利用发动机制动,即可达到减速的效果,也不耗油。此时如果踩下离合空挡滑行,不但要消耗汽油维持怠速,还会多磨损刹车片。所以在市区道路带档滑行是更省油的。
下图是停车后起步加速时的油耗,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减少起步次数对省油的重要性。

下面的图是路上拍的,基本上每一个路口都是提前调整好速度,到路口就转绿灯了,不用停车起步。

傍晚,走同一条路线,5:31起步,6:05到达,正值交通高峰,所有路口都要停下,其中1个路口3次转灯才通过,3个路口2次转灯通过,其余等待一个红灯后通过。

5.8公里耗油0.66升,折算百公里油耗11.4L。

高峰时段要省油,得换混合动力汽车了。

网友:
没想到小熊油耗还有其他那么多功能。我就用了它的油耗和保养记录两个功能。

网友:
下坡加速,你是认真的么???

二○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几年前就安装了小熊, 总是加油时候忘记记录,后来用手机记事本记录加油记录了

网友:
用这个真的有耐心才行

网友:
开车安全第一,油耗第二,基本上不考虑油耗问题,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
看得出楼主为了省油用心了,下一台车换混动吧,发动机会尽可能在最高热效率区间工作,不用再为了油耗操心了

网友:
说实话,除非是对车辆做测试,否则,我一直反对为了省油而采取类似软脚虾的这种开法,加油不敢深踩油门,老远看着红绿灯就开始减速,非要滑过去,看似省油,可耽误的是通行效率。
很多时候,一个红绿灯就只能过十几辆车,你起步慢,就能让好几辆车多等一个灯,都这么干,车流大的道路,很快就拥堵起来。

网友A:
从来没用过app。从08年的1.8手福克斯开始,自己用excel记录全生命周期费用,除了保险漏记其它的都在,平均8.05升费用12万多。开车比较讲究脚法,尽量不踩刹车慎踩油门,多利用空挡滑行,信奉踩下去的都是钱,不超速但绝不龟速,尤其喜欢按限速加20%减2-5跑路。最佩服自己的是16年只换过一副刹车片和一个电瓶,被4s店忽悠换刹车片时还很厚心疼死,13年换过一个电瓶到24年5月更换,途虎的师傅不相信是11年的电瓶看了生产日期才信。一时大意16年后的今年6月上线尾气超标0.5%,外面清洗三元结果超标20%,怀疑变相逼我换车。罢了有置换补贴干脆换了林肯航海家尊睿2.0t油电混动,准备退休后周游全国,目前2吨多的suv目前3箱油平均7个左右。今天看了你的截图也去找了小熊app试试看,希望它能熬过15年以上否则白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用过app。从08年的1.8手福克斯开始,自己用excel记录全生命周期费用,除了保险漏记其它的都在,平均8 ...

老哥太厉害了,用了11年的电池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油门轻踩,刹车少用

网友B:
缓加油门,多观察,尽量利用地势少踩刹车。当然所有都是建立在安全第一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加油门,多观察,尽量利用地势少踩刹车。当然所有都是建立在安全第一之上 ...

课代表来了。

网友:
太在意油耗不就是移动路障么????????????

网友:
开车太在意油耗的话,正好可以换纯电动啊

网友:
楼主的很多经验真的是可以借鉴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的开车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越是车少的远郊或乡下,我越是开的不紧不慢;反而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市区,我更喜欢激烈驾驶,左右穿插。

网友:
意义不是很大了 现在是是纯电,增程,混动的天下了

网友C:
小熊油耗我也用,1.8L的吉利帝豪gs
总体来说吧,一半高速一半郊区,百公里油耗6.5
以前不怎么会开车时候是同一条路,最高7.5,今年7月时候

同省同车系,同排量我排名第四,上个月还排名第一的,结果有三个车友十一回家,一趟高速就把我排名拉下来了

网友:
测得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熊油耗我也用,1.8L的吉利帝豪gs
总体来说吧,一半高速一半郊区,百公里油耗6.5
以前不怎么会开车时候是 ...

下回半路埋伏,扎他们的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