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做手机贴屏线的师傅吗

楼主(2024-10-13):
我想换手机电池结果把屏幕的排线割断了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了,不过,外面修手机的师傅应该都会飞线吧。就是花时间多点。

网友:
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本来想自己贴屏,省点钱,可是搞出问题了,又要请人来贴;所以专业的事还是找专业的人去做吧。

网友:
修这个价格不比你买屏便宜吧???

二○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这个屏看着像三星的A系列的机器
换排线找不到好的师傅换出来也不稳定
建议楼主买大老化的屏装上去凑合用算了

网友:
这个线很细,恐怕不好飞线

网友A:
修这个有点难度了

网友:
某宝有,不过价格就看你值不值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有点难度了

去找一个碎屏的但排线好的,加热低温焊下排线,之后找个热融胶贴合排线上去好的屏幕上去

网友: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了,但你要是重赏之下,就必有勇夫。

网友B:
那是你下手太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下手太狠了

 主要是人不行,太粗心大意了,之前也有一个谷歌手机屏幕被我干碎了

网友:
这个必须在显微镜下干活,下手稳准狠

网友:
看来这是还没练熟啊

网友:
20多根线,换要比修便宜多了。

网友:
换新手机吧。

楼主:
估计10几两侧都割断了主要还是太细了没有接驳过这样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