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晶晨短接神器,没有成功?

楼主(2024-10-13):
自制晶晨短接神器,中兴B860AV3.2-M的盒子只短接成功一次,检查接线和数据都正确。

网友:
我的体验是不需要这个,打开软件,盒子连接供电,一两秒内USB连接上,基本上可以连接成功,升级失败的随便连接可以成功。USB插后面主板上,最好60cm以内的。长的不太好用。

网友:
晶晨是啥玩意?百度了一下,好像知道一点了。

网友:
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某宝几块钱包邮买一个

网友:
我也觉得不需要这个,升级很简单。

网友:
说是这个可以免拆机,但最后还是拆机更好。

网友:
不会玩,拼夕夕买了一个,绝对好用括号仅支持s905别的不能用

网友:
我是进来看晶晨的,最后没看懂走了

网友:
诱骗一类的吗

网友:
你既然有这个手艺有这个功夫,如果不是要大量的盒子处理,还不如拆机,直接去短接那个电容,买
来得方便直接。

网友:
一直也想做一个,不过每次都是拆机刷完才想弄,然后一想反正也刷完了,以后再说吧,就一直没有弄

网友:
做过一个,没成功,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2025-05-01):
今天用诱骗器做了一个,成功。
楼主的情况应是数据线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