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刚升级了电脑,但是头疼2件事

楼主(2024-10-13):
老电脑是775平台的四核,用的挺好,最近脑子发热刚升级了12代,速度是快了,但是2个问题搞得我头疼,忙活了半天无法解决。

1、2.4G无线鼠标干扰严重。插机箱前面板USB2.0,就会卡顿掉帧,但是U盘没问题,40M满速呢。只好拉了根延长线到桌面,但是只要用USB3.0,就会干扰,还是卡顿。华硕的主板,屏蔽也一样做不好?

2、无法开卡了,不知道是Intel原生的问题,还是Win10的问题,慧荣全系开卡软件无法识别,老机器用Win7的,随便开卡。U盘也要插USB2.0才能量产,本来新机器USB2.0口就是稀缺资源,全是USB3.2高速口。火大了,升级,升级个毛。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实在不行只能用回老电脑了。

网友:
还以为是升级后,速度太快无法使用、、、、鸟。

网友A:
BIOS里应该可以设置USB接口速度,即2.0或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应该可以设置USB接口速度,即2.0或3.0吧?

BIOS设不了,而且这跟速度没关系。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你鼠标可以换了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虚拟机,再不行找个usb2.0的hub

网友B:
蓝牙好像跟USB3.0有干扰,看鼠标有没有调整频率功能,不然可能真不好整,至于开卡工具,不兼容瘟10很正常,老实用瘟7或者XP吧...

二○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升级了电脑毛病百出。我的是没法用双拼输入法。

网友:
USB3.0会干扰2.4G信号,这个无解,可以试试鼠标连一个USB2.0的HUB
开卡的问题,估计是老版软件没有适配新系统,找一找最新版试试

网友C:
因为所配主板只有USB3.X的XHCI控制器而没有OHCI和EHCI控制器,对USB2.0和USB1.0的兼容性比较差,此为硬件问题,无解。如果确实需要USB2.0接口,建议插一个pcie转USB2.0转接卡以增加原生USB2.0接口i。

网友D:
775四核,
用它装W10再试试USB外挂有问题吗

也可新主板连好USB外挂,更新驱动看看?
不行?
换新外挂或再用775

网友:
第一个问题  USB3.0和2.4G干扰的原因
第二的问题  开卡跟系统关系不大  可能跟你的USB接口有关

网友E:
延长线要拉的离键鼠尽量的近,远了还是干扰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所配主板只有USB3.X的XHCI控制器而没有OHCI和EHCI控制器,对USB2.0和USB1.0的兼容性比较差,此为硬件问 ...

主板上带了2个USB2.0原生口,我特意拉了一条到桌面,平时接无线鼠标。以前旧电脑,USB 3.0口也随便开卡量产,一点问题没有。我在BIOS里面倒是有找到XHCI的开关,默认开启,关闭掉试了一下也是不行,试的2246en开卡软件,无法识别硬盘,转2.0口也是无法识别,这就直接斩断了开卡的路了,除非上面有人说的,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延长线要拉的离键鼠尽量的近,远了还是干扰明显

已经很近了,但是比如移动硬盘测速,鼠标就开始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775四核,
用它装W10再试试USB外挂有问题吗

这没法儿试,775电脑,谁装Win10啊,何况现在它Win7用的很好。

你说的驱动,这新电脑驱动很奇怪的,都是Win10直接内置驱动的,华硕也不提供官方驱动。

网友:
老电脑留着还是有点用的。老电脑如果扔了,论坛里蹲守一个百多块的笔记本电脑,装WIN7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没法儿试,775电脑,谁装Win10啊,何况现在它Win7用的很好。

你说的驱动,这新电脑驱动很奇怪的,都是 ...

775  4核  跑W10 ok,我只是让你试试看是啥原因吧了
我945 E4600  在用W10

W10基本会自动加载这些附件驱动(装好系统后几天内,也会因更新驱动后出各种问题,所以不少人不喜欢W10)
1、W10会自动更新驱动(心急可在设备管理器里自己点击更新看看)
2、用驱动更新软件检查后看看有否可更新的

老的硬件用W10
解决好各种驱动问题,最好彻底关闭系统自动更新,
因系统更新也会更新驱动,或许会出头痛问题
我是平板装好,二天后亮度最亮不能调节
945台机装好后,正常几天就不亮机了( 是系统自动更新是显卡驱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好像跟USB3.0有干扰,看鼠标有没有调整频率功能,不然可能真不好整,至于开卡工具,不兼容瘟10很正常, ...

鼠标好像是自动跳频的,调不了。以前没这问题,从来都没有,同步跑USB3.0也没问题。

你们开卡都是用虚拟机吗?

网友:
好马配好鞍再升级更换有问题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电源接地做好。华硕出了名的不好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