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饭锅SR-CHB15纽扣电池换成超级电容

楼主(2024-10-13):
话说用了几年的松下电饭锅,不插市电时显示屏就不显,是纽扣电池低电压或无电;这次是尝试将纽扣电池换超级电容.

拆机很简单,有手就会:

将底部5颗螺丝和侧边1颗解除

注意电源接口的卡扣:

用翘棒将底部塑料分离:

将电路板的3颗螺丝解除:

除去各种接线卡扣:

抽出电路板,反面就是显示屏和纽扣电池:

无损拆纽扣电池方法:反面显示屏电路板是通过塑料卡扣安装的,将电路板挑起,就可以看到焊点

用吸锡器将纽扣电池两个焊点分离后,然后挑起一点电池,慢慢将电池挪出,无损拆除。

电池1.8V低电压了:

焊上超级电容的两条延长线,注意±:

超级电容用密封袋包好,塞在一边角落:

不出意外,显示屏就有时间显示了:

然后众螺丝归位搞掂

===============

HLC-1020 TADIRAN(以色列)工控锂电池 超级电容
工业可充3.6V锂电池,高温电池,尺寸直径10mm*高度20mm,充电最高电压3.95V,最大短时放电电流可达1A,空载保存时间大于10年,高温100℃内可长时间稳定使用
广泛应用于:ETC电子标签,智能电表、水表、热量表、然气表,记忆备份,时钟电源,数据备份电源,烟雾报警器,温度控制器,定位装置,海洋遥测系统,胎压监测,自动化仪器仪表,医疗器械,无线通讯,海上救生,航海电子等等。

网友A:
不是ih的。直通即可。任意模式都是无用的。

网友:
这超级电容N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ih的。直通即可。任意模式都是无用的。

松下的逻辑芯片被你讲得如此不堪…
真乃“无知者无畏”!

网友:
这玩意能互换?

网友:
这个超级电容确实牛,见实学习了。

网友:
为啥换个超级电容,而不是换电池?

网友B:
以色列的电池你也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色列的电池你也敢用?

是不是担心远程操控啊?

网友C:
纽扣电池一般是3V的吧?直接换3.6V(因为是长期连电源,因此工作电压可能是3.95v)会不会电压太高?

网友:
这样换过是不是电池可以自动充电,还是以后还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纽扣电池一般是3V的吧?直接换3.6V(因为是长期连电源,因此工作电压可能是3.95v)会不会电压太高? ...

超级电容预充3.2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预充3.2V就行了

电路自己能充电吗?没有电了怎么办?难道再拆一次充电?

网友:
换电池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网友:
插簧端子没用热缩管或者保护套,而是卡扣式的套壳,需要耐高温材料吧

网友:
差不多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网友:
这个超级电容确实牛

网友:
控制板带浮充吗?如果有浮充估计电池基本能用到电饭锅寿终。
这个超级电容真不错,估计替换电脑电池效果杠杠的。

网友:
试试断电能待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