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抵押车用的GPS干扰器拆解,带你了解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4-10-13):
首先要说的是,干扰导航系统属于违规行为,该干扰器也已损坏无法使用。
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小小的USB接口带屏幕的东西,仔细想了一下是以前别人给的一个坏的GPS干扰器,用于屏蔽抵押车上GPS的定位信号,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就拆开看看原理;

外观上就是一个U盘的样子,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上电之后显示了两个频率信息,正是GPS卫星的下行频段L1和L2;

L1频段:该频段的中心频率为1575.42 MHz,标准定位和导航服务;
L2频段:该频段的中心频率为1227.60 MHz,提供高精度的定位和导航服务;

拆开之后正面的样子,只有一块屏幕和两根天线,这块屏幕实际上只能显示固定的内容;

真正的重点在背面,从右到左是供电部分(一些电容与二极管)-信号发生器(NE555与一个无字芯片)- VCO(压控振荡器)-信号放大器-天线;

信号发生器部分这个产品使用的是来自德州仪器的NE555,非常经典的一个定时器芯片;

压控振荡器查询不到任何产品信息,但是在外文网友处看到了一个近似型号的拆解,这里引用一张他的拆解图(来自HACKADAY的Tom Nardi);

信号放大器则是来自英飞凌的BFP420;
BFP420 是一款基于接地发射器 (SIEGET)™ 的低噪声器件,是 Infineon 成熟的第四代 RF 双极晶体管系列的一部分。其 25 GHz 的转换频率 fT、高增益和低电流特性使该器件适用于高达 10 GHz 的振荡器。

通过示波器测得无字芯片会输出一个约1KHz的方波,而NE555则是约280KHz的锯齿波;

由于这个干扰器的VCO压控振荡器已损坏,故无法测量其输出频率范围;

其原理是利用定时器或单片机等生成一个调制信号,这个信号将调制压控振荡器(VCO即电压控制振荡器,由电压控制其振荡频率),使其输出目标频段范围的射频信号,而后经进行放大输出到天线上;

也许有人会问:明明GPS是很复杂的信号系统,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能将其干扰?
实际上因为要干扰它不需要了解它的信号是什么,只需要知道它的频率然后用大量的无意义内容压制即可。就像要干扰两个人的对话不需要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只需要用噪声把那个人的声音给盖住,让另一个人听不清即可;加上GPS的信号到地面已经非常微弱,几乎都淹没在本底噪声里了,只需要很小的噪声就能将其完全压制;
另外要说的是现在的定位器很多是GPS定位+蜂窝定位的结合,仅仅是阻断GPS信号并不能完全阻止其工作,而对蜂窝信号的干扰同样是违法行为。

网友:
小巧玲珑,作用大。

网友A:
既然违法,为什么有人装呢?

网友:
嗯,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违法,为什么有人装呢?

抵押车里面大堆定位器,找不干净,干脆干扰?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蛮简单的,但是也蛮实用
液晶屏应该是假的吧,就一块玻璃

网友:
用这个东西,手机的导航也废了吧。出远门只能看地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抵押车里面大堆定位器,找不干净,干脆干扰?

看抖音,有装 大梁 里的,车胎里的,油箱里的,电池里的 甚至是 车钥匙 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抖音,有装 大梁 里的,车胎里的,油箱里的,电池里的 甚至是 车钥匙 里的 ...

如果是大车,有这么两个干扰器可能也覆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大车,有这么两个干扰器可能也覆盖不了

还要加上 手机信号、WIFI信号、蓝牙信号 屏蔽器才行。

网友:
两个VCO都坏了?

网友:
这个可能作用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抵押车里面大堆定位器,找不干净,干脆干扰?

意思就是说是买质压车的人搞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说是买质压车的人搞的对吧?

应该是,我也不清楚具体的

网友:
只干扰GPS还不行,现在都用北斗了吧

网友:
估计也就是搞个心理安慰了吧,安了这东西只能看纸地图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才知道有 GPS干扰器 。

网友:
干扰器,小体积大学问

网友:
第一次见着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看抖音上,有的车能装几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