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手头料,做个简单笔筒

楼主(2024-10-13):
小猪仔上幼儿园,要学写字了,他姑姑一次给买了两大把铅笔,说是让慢慢用,一开始还好,时间久了丢的哪里都是。

正好家里有点废料,做个笔筒吧。
墙角的不锈钢管,掐点,两节吧。一节80毫米,一节140毫米长,管是62的貌似,一半切45度,打磨去毛刺。
玻璃门的框子,捡的,也切一节吧,同样,打磨毛刺。
两样都搁水龙头下,百洁布擦洗去氧化和污垢,氩弧焊给几个点不掉就妥妥的。没啥难度。
成品就这样,两个筒,一个插新笔,另一个插短铅笔,斜口向右,符合一般人右撇子的习惯,左撇子掉个。前边还留了点余地,有时间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方管,再加个放橡皮的

网友A:
其实蜜雪冰城的杯子就能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啊,另外我们要求看小猪仔

网友:
给小猪猪加个台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啊,另外我们要求看小猪仔

猪仔有两只,大的刚刚送到学校,小的跟着妈妈出去玩还没回来。去年还能拍照,今年后半年算了,就没啥时候能老老实实几分钟,上串下跳,中午还偷摸的出去串门,吓得我是满村子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蜜雪冰城的杯子就能用。

我还没尝过蜜雪冰城啥味儿
不锈钢的不怕摔,再寻摸寻摸家里余料,后边加片3毫米不锈钢片,中间钻孔,给固定到墙上,十拿九稳

网友:
废物再利用,想搁啥就搁啥。

网友:
放焊条的筒子也是这样的,我们村里老焊工就是用大粗管子做的

网友:
手艺不错,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这是两个心型吗

网友:
这笔筒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C:
铅笔最好平放,特别是削过尖的,竖放尖朝下易断,朝上易戳手

网友:
还是圆圆的更舒服

网友:
这个可以当传家宝了!

网友:
应该不是心形,只是做成了斜口而已。视觉效果像不规则的心形,楼主应该不会弄成这样的。

网友D:
你应该做个铁杯子,一辈子摔不坏,一杯传三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笔最好平放,特别是削过尖的,竖放尖朝下易断,朝上易戳手

这个容易解决,底部垫一个海绵垫就可以保护笔尖,或者女人用的那种化妆用的叫啥玩意儿?粉饼还是化妆棉的东西,圆圆的,软软的,还香香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做个铁杯子,一辈子摔不坏,一杯传三代

这个也不难,只不过暂时还不行,等等吧,等变位台做好后,无缝钢管焊个平底封头

网友:
平放安全,建议参考餐馆铁筷子盒,按一次出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