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换个平板电脑的MicroUSB母口把我累成狗,难焊上

楼主(2024-10-13):
看网上那么多视频说很容易。胡扯的

热风枪吹下来容易,但也要挺长时间,

想把孔的锡吹化了,一气呵成的放入新母头,但一直不化,420℃,加低温焊锡膏也没有用。助焊膏肯定少不了。

大概是底下散快,没有办法,用细钻头把锡钻了,

但再焊就很困难,两个孔,地方小,没有办法上烙铁,

只能在板子口边边补锡,直接焊在板子上,反复了三次才凑合牢固

还好板子质量好,没有吹坏掉焊盘,

务必关机,务必把电池一端焊下来,

楼主:
原因上用了很多年,OTG有问题,因为要输出5V,我观察了下,Microusb口的正极因为要输出电流,接触点会发热,长期的用,

把塑料压融化了一点,触点位置会更低,所以接触会更困难,

哈哈,TYPE C就很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两分钟搞定,涂焊油,焊锡膏,放上去,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会者不难  干的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
这东西用烙铁焊接不行,最好用热风枪。

网友:
我过去准备换小米手机TYPE C口,热风枪都要把板子烤焦了还是拿不下来

网友:
我来用焊油试试。。。。

网友:
最好用风枪吹的

网友A:
怎么也得有个吸锡器 先把锡吸出去  然后就很好取

网友:
有低温锡膏抹点然后再风枪,或者大功率铬铁堆锡

楼主:
OTG有因为要输出5V,Microusb口的正极因为要输出电流,接触点会发热,长期的用,

正极触点,把塑料压融化了一点,触点位置会更低,所以接触会更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得有个吸锡器 先把锡吸出去  然后就很好取

是的,必须用大烙铁,持续加热,化了才能吸透

网友:
换插口有些确实不好干,周围空间小元件多。

网友:
元件密度大,体积又小,需要很好控制,的确挺难得。

网友:
在视频上看人家操作那个流畅啊,等自己焊接时发现太难了,吹了半天器件也取不下来,甚至板子都变形了,也不知道是手法不行还是工具不行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下来,然后用吸锡带把板子上的残存焊锡清理净,然后用洗板水戏精板子,在焊接。用吸锡带可以把固定位里面的锡吸掉

网友:
以前拆HTC-M8手机照明LED,风枪吹塑料都粉粹了,灯珠丝纹不动!

网友:
有楼主同样的经历,要不是手上还有得手机使用我都想把坏MICROUSB头的手机送修手机的地方让人家给换了,太难了

网友: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很正常,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很正常,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