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限流电路--求救高手!

楼主(2024-10-13):
本人小白,只有最基础的电路知识,想利用手里的元器件做一个限流电路,请教高手!

把一60V铅酸电池的充电路改为了60V铁锂电池充电器,

60V的铁锂电池带保护板,充到最高限压69V就充满了。

但这个充电器无限流功能,电流超过4A就输出保护无输出了。

故网上学了一个限流电路,但针对我的电压和电流(想设为限制最高3A输出),

不知道怎么调整相关的电阻,故在此请教高手。如果能告知怎么计算的,就万分感谢了!

R2是否能去掉不要?想电路简单点

用CAD画的,见笑了!
补上原充电器电路图(近似的,这个图是48V的,我对比了一下,和我的60V的差不多的)
U3是特能定制的芯片,单片机写了特能自己的程序进去的,型号没有参考意义,R7\R8\R1\R2应该是调流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部分有限流功能,你去掉后导致没有了,可以把它恢复然后把R6去掉,电压不合适就再改一下电压就可 ...

注意这里的回复有误,被电路图上的标注误导了。单片机5脚R6、D1这条线路负责恒流,不能去除,你原来去掉R14或者R15的改法是正确的。如果恒流失效检查R6,C1,D1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检查R7,R8,R1,R2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你想后加的?一般充电器上有恒流或限流,改一分压电阻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本身就有限流电路啊,输出端那个最大的电阻就是检流电阻,调整它的阻值就可以调整充电电流,然后把恒压充电功能取消,调整下TL431分压电阻到锂电充电电压就是一个二段式锂电充电器了

网友D:
他这个充电器,要么本来就是坏的!
要么是人为改坏的。
大家说说,谁见过不会限流的充电器?
不管是铅酸铁锂三元镍氢镍铬以及所有的二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你想后加的?一般充电器上有恒流或限流,改一分压电阻

我是想后加,这个充电器,我直接接25欧的水泥电阻,可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本身就有限流电路啊,输出端那个最大的电阻就是检流电阻,调整它的阻值就可以调整充电电流, ...

取消了恒压充电功能了,也调整了TL431的电阻。就是不限流,可能原本充电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充电器,要么本来就是坏的!
要么是人为改坏的。
大家说说,谁见过不会限流的充电器?

你说的有可能是的,但它的限流就是没有。。我接25欧的水泥电阻,可正常输出3A,调小输出的电阻,就会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后加,这个充电器,我直接接25欧的水泥电阻,可正常输出

充电器次级一般都有运放,大多数有恒流功能(以前个别没有恒流),可以改基准电压的分压电阻来改恒流值,如果没有恒流功能,想加lm358恒流,可以去控制光耦。我前些天为了5串的锂电池充电打样了个小板,用于开关电源改充电器的,就是用lm358,不过一直没焊

网友:
啥充电器,拍个电路板正反面的照片让大家看看到底有没有限流

网友:
有些电源的功率管发射极或S极有一个电阻,起限流作用

网友E:
你这个运放直接驱动MOS管电路不行。原来的铅酸充电器肯定有限流功能的,估计原充电有问题或者改电压时影响到限流功能了。最好草绘出充电器电路,再计算改动。这是改36V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0333-1-1.html

网友:
改限流,1.可以改输出的取样电阻,2改运放或比较器的分压电阻。还有一个也可以改输出电流,一般用得少,就是改场管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F:
我来说说你贴的电路吧。

首先,mosfet Vgsth是4V,可能更高,7805后5V刚刚能导通,远远到不了3A,所以电源电压要抬高,能到12V最好。

这是个运放比较器电路,+端给个电压基准,因为mosfet的s接0.1欧,3A是0.3V,电压基准设为0.3V,单R1肯定不行。最好加个TL431,2.5v出来做个分压抽出0.3V。R2 1K即可,最好mosfet g对地再接个10K电阻,R3回运放-端,有个几K就行,5K吧。

网友:
如果是抱学习态度来搞这个电源的话,最好还是根据电路板把原理图给画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认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次级一般都有运放,大多数有恒流功能(以前个别没有恒流),可以改基准电压的分压电阻来改恒流值, ...

没能力搞这么复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运放直接驱动MOS管电路不行。原来的铅酸充电器肯定有限流功能的,估计原充电有问题或者改电压时影响 ...

已加上了电路图,我的这个跟你的差不多啊,我研究一下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说你贴的电路吧。

首先,mosfet Vgsth是4V,可能更高,7805后5V刚刚能导通,远远到不了3A,所以电源 ...

1、LM358电源可以取副电源18V
2、不太想用TL431(嫌复杂),用5V-->电阻1-->A点-->电阻2-->接地。这种方式。从A点分一个0.3V的电压出来,这样也可以吧?

楼主:
那现在:R7\R8\R1\R2不知道要改哪个电阻了?把R1换成了一个10K可调电阻,但起不了调流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加上了电路图,我的这个跟你的差不多啊,我研究一下你的。

看电路图,单片机的3脚输出不就是控制恒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