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源的稳压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0-13):
这个充电器的Z9耐压值是多少啊,管上印字是7K1,Z10是7C1,网上都查不到参数

断开Z9,输出电压飙升到200多V。
我认为,图中U8回路应该为高压保护作用,U4部分应为稳压调压电路,但两个光耦是次级输出并联的,汇合后到1252A的一脚,难道1252A可以根据光耦的导通程度区分是保护还是稳压?

网友:
Z9那一路是电源输出过压保护,带锁死,你这问题明显是输出电压太高了,
稳压是r46,47去u5那个431,431控制U4光耦导通,稳压到84v以下,
z9.10是过压保护,稳压失控了它们导通,控制初级关闭工作,并且会用T4那个三极管保持锁定状态。

网友:
楼上很专业啊

网友:
根据楼上的楼上的分析,你这个充电器本来应该是次级稳压出了问题导致输出电压失控,然后保护电路起了作用,然后你把保护电路拆了所以输出失控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如此看来那两个稳压管并没有问题,保护电路是有效的,你需要检查431相关的电路看稳压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网友:
光耦一个是恒流一个是保护,虽然它们同时控制初级的FB,但是控制的程度不同,所以最终效果也不一样。

一个是线性控制,一个是开关控制,就是这个区别。

网友:
光耦U4还配合U6组成恒流电路,同时和U5组成稳压电路。下面那个光耦就是过压保护带自锁。

网友:
保护电路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