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能源有限公司BMS与换电柜上位机485串口通讯协议V1.1 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24-10-13):
最近搞了几块铁塔换电的拓邦bms ,找到了这个资料,分享给大家。

不方便下载的留下邮箱!

网友A:
是这份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份资料吗?

是的,类似1.1版本

网友B:
上当了,不能随手乱点,扣家元的。不需要确认直接就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当了,不能随手乱点,扣家元的。不需要确认直接就扣了

论坛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可以留下邮箱

网友:
yu918263@163.com confessor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上位机发出的报文是这样的:
1、EF 01 CA 00 FF 35 16
2、01 03 00 00 00 1D 85 C3
3、01 03 03 E8 00 0C C5 BF
4、01 01 00 00 00 34 3D DD
在没有收到回复前一直循环。

楼主:
43 4F 4E 4E 45 43 54 45 44 0D 0D 0A EF 01 CA 00 FF 35 16 01 03 00 00 00 1D 85 C3 01 03 03 E8 00 0C C5 BF 01 03 18 42 54 31 30 36 30 30 32 30 31 32 4A 53 5A 54 32 30 31 31 32 31 30 32 37 5D FC 01 01 00 00 00 34 3D DD 01 01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6D B4 EF 01 CA 00 FF 35 16 EF 01 CA 09 00 00 00 49 10 00 00 4C 55 FE 32 16 01 03 00 00 00 1D 85 C3 01 03 3A 16 AF 00 0E 00 5F 05 34 00 64 00 00 00 1D 00 19 00 1C 10 3E 10 1B 10 41 10 43 10 1E 10 3F 10 36 10 3C 10 38 10 3F 10 3F 10 30 10 3F 1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D A4 01 03 03 E8 00 0C C5 BF 01 03 18 42 54 31 30 36 30 30 32 30 31 32 4A 53 5A 54 32 30 31 31 32 31 30 32 37 5D FC 2B 44 49 53 43 3A 53 55 43 43 45 53 53 0D 0D 0A 00 00 这是蓝牙模块连接时485收到的报文,前面是链接信息CONNECTED,标识蓝牙连接成功,后面是握手信息,最后一句是已经断开连接DISC:SUCCESS。等下我把解析过的内容贴上,大家好对照。

楼主:
EF 01 04 00 FF FB 16
这是握手后的报文。内容是查询开关状态和数量
EF 01 04 02 00 02 FF F7 16
标识读取的开关地址和数量

楼主:
01 01 00 00 00 34 3D DD
EF 01 CA 00 FF 35 16
01 03 00 00 00 1D 85 C3
01 03 03 E8 00 0C C5 BF

1. 报文 01 01 00 00 00 34 3D DD
装置地址:01
功能码:01(读取开关状态)
起始地址:00 00(从地址 0 开始读取)
开关个数:00 34(读取 52 个开关的状态)
CRC 校验:3D DD
分析:
该报文请求从地址 0 开始读取 52 个开关的状态。返回的数据将包含开关的状态信息,状态以二进制位表示。

2. 报文 EF 01 CA 00 FF 35 16
装置地址:EF
功能码:01(读取开关状态)
起始地址:CA 00(起始地址为 2020)
开关个数:FF(读取 255 个开关的状态)
CRC 校验:35 16
分析:
该报文请求从地址 2020 开始读取 255 个开关的状态。由于开关数量超过了常规的范围,可能会导致错误响应。

3. 报文 01 03 00 00 00 1D 85 C3
装置地址:01
功能码:03(读取寄存器)
起始地址:00 00(从地址 0 开始读取)
寄存器个数:00 1D(读取 29 个寄存器)
CRC 校验:85 C3
分析:
该报文请求从地址 0 开始读取 29 个寄存器的数据。返回的数据将包含这 29 个寄存器的值,通常用于获取设备的状态或参数。

4. 报文 01 03 03 E8 00 0C C5 BF
装置地址:01
功能码:03(读取寄存器)
数据字节数:03(表示后面有 3 个字节的数据)
寄存器数据:E8 00 0C(寄存器的值)
CRC 校验:C5 BF

分析:
该报文是对前一个读取寄存器请求的响应,表示返回了 3 个字节的数据,可能是寄存器的值。具体的寄存器值需要根据协议解析。

总结
第一和第二个报文是请求开关状态的命令,第三和第四个报文是请求和响应寄存器数据的命令。每个报文的格式遵循 MODBUS 协议,包含装置地址、功能码、数据区和 CRC 校验码。

gpt干这个事儿还是挺专业的,省的自己费心思想了。

楼主:
43 4F 4E 4E 45 43 54 45 44 0D 0D 0A
jdy-33-ble的蓝牙板子连接是的报文是这个ASCII码 CONNECTED
结束时是
2B 44 49 53 43 3A 53 55 43 43 45 53 53 0D 0D 0A
+DISC: SUCCESS
这个和mx01的ble板子不一样。这会不会是两个板子不能使用一个小程序的原因?

网友C:
我不会单片机控制可是我会用触摸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单片机控制可是我会用触摸屏控制

能点屏幕的都是大神

网友D:
青桔新能安锂电池的协议有没有?好像是can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青桔新能安锂电池的协议有没有?好像是can协议

没有的,你可以常使用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  8090707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