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铁杵磨成针,拆解得伟920!

楼主(2024-10-13):
为了拆掉920的两根销钉,将一颗水泥钢钉,磨成了2mm的冲头

一堆小零件,小心翼翼的擦除干净,重新上黄油,又装了回去。

网友:
看着真干净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自制专用工具啊

楼主:
咸鱼,,60,无聊买的

网友:
我用5寸门头钉做实心顶杆,只打磨了1.5寸.。。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磨了多久啊

网友:
用那种射钉应该也可以,那个射钉强度很高

网友:
都是金属的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2mm的钻头应该可以用,自制工具太耗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60,无聊买的

名牌,收藏、抚摸、升值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