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儿童按按乐趣味游戏机

楼主(2024-10-13):
前几天给孩子买的按按乐游戏机。一天,她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弄到水里了,让它自然放干。第二天,还是有水,于是拆机看看。里面非常简单,就是有一枚TRSP5043A的芯片,几个按钮。做一个简单的保养,清干水份。

网友:
跳线拍的很清楚!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掌中打地鼠机。

网友A:
不是牛屎疙瘩了?,这种打地鼠的钥匙扣玩具我都拆了好几个了,全都是一坨树脂盖板子上的

网友:
这游戏机还挺贵的,超市卖49.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牛屎疙瘩了?,这种打地鼠的钥匙扣玩具我都拆了好几个了,全都是一坨树脂盖板子上的 ...

嗯,这款没有牛屎疙瘩了。就是一个单芯片。

网友:
就是打地鼠机

网友:
按键都是用的金属   不错  比普通的塑料微动寿命长

网友:
就是个打地鼠机器

网友:
硬封装芯片挺好,可惜是背面是碳膜走线。

网友:
还有飞线啊
清理得很干净,看不出来有进水痕迹

网友B:
按键开关的一脚飞了根线到IC底下,这是出厂不合格返修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开关的一脚飞了根线到IC底下,这是出厂不合格返修品?

不是,我在取芯片清干水分时铜箔断了,很脆弱。这个脚位正好是电源脚,直接飞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