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段式植锡,KLUBG4G1BD

楼主(2024-10-13):
书接上回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814-1-1.html,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植锡网,某宝倒是有个三星S6的网,不过中间没有孔,只放两边的不识别id,量板子中间的点对地是有阻值的。

第一次买万能网没查间距,买小了,用不了,这回学聪明了,先查间距,度娘得知间距0.65,结果第二次买的上中下三组不能完全吻合,每个组内的间距是0.65,两组之间的距离叠加不是0.65的倍数,只能打磨掉多余的部分了,千万不能剪,钢网会变形的,上中下一组一组的植锡,一个颗粒至少要植锡3次,如果每一组有大小点,不均匀,那么game over,从头再来,真的吐血啊前2个颗粒,反复弄了很多次,时间在流逝,后2个比较顺利,3次一个

好事多磨,120G的速度还是比较猛的,用的USB易驱线

楼主:
这种小焊点的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A:
哪个王八蛋发明的这种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焊点的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要不,飞线???

二○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这还真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王八蛋发明的这种封装

三桑,就几个机型在用

楼主:
133X4要了亲命了

网友:
我觉得你行的...

二○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我觉得你也行

网友:
BGA95的UFS2.0,三星S6的拆机货。

网友:
禽兽啊禽兽!!!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B:
找我啊,我有钢网。

网友:
bga95转152转接贴我也有,不过只能上单通道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啊,我有钢网。

唉!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时间,就这一个盘弄完就没有了,以后有需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时间

相见恨晚吧

网友:
好手艺,这样都能植成功

网友:
手摆锡球不就可以了,一共才9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