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拆解电动玻璃胶枪

楼主(2024-10-13):
前段时间的台风“贝碧嘉”影响,发现窗户有些渗水,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窗户部分密封胶老化了,于是就计划弄玻璃胶重新处理一下。

由于之前用的5元玻璃胶枪不好用,捏起来太费力,于是就买了个电动玻璃胶枪,带LED照明,4级调速。
试了一下还行,非常省力,但是弄最后一管的时候,捏了半天,只看到推进杆在动,但是没有胶出胶

忽然想起来了,由于太省力,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没有把前面的头削掉,拿下胶管,都胶都从后面挤出来了
于是就只能拆开清理一下了,里面是金属齿轮。

网友:
不错  经常打胶的上电动省力    不是经常用的话    其实    手动也行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好像打不了火腿肠包装的玻璃胶

网友:
电动的高级呀,省力

网友:
多少钱买的?当年我要是有这个,贴鱼缸就不用费那么多劲,挤得手酸了。

网友:
这只能打玻璃胶,打不了软包的结构胶啊,我觉得既然买了,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是不是有打结构胶的配件?

网友:
电动的高级

网友:
高端产品啊
感谢分享哈

网友:
第一次见电动打胶枪!

网友:
似乎是玻璃胶专用,做工可以

网友:
电动的,好高级

网友:
装修工应该有一个

网友:
闲鱼100买过全新国产的这个电机波箱位置改了一下其他没什么改进,不如伍尔特和米沃奇的全金属波箱,不过重量也上来了

网友:
有两用的。不过这个为什么要设计成双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好像打不了火腿肠包装的玻璃胶

那种叫结构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好像打不了火腿肠包装的玻璃胶

那种应该是结构胶吧?

网友:
电动的省力太多,品牌的太贵

网友:
高级的玩具,对于施工单位,买上几十个,施工很方便快捷,人也省力,减少作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好像打不了火腿肠包装的玻璃胶

那叫结构胶,必须使用封闭圆桶式胶枪,推杆头部圆垫尺寸也有点区别,圆桶式胶枪换上小一点的推垫也可以用来打玻璃胶,反过来这种开放胶枪就不能打结构胶。

网友:
这只能打玻璃胶,打不了软包的结构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