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机修一个航嘉电源

楼主(2024-10-13):
拆机修一个航嘉电源,  电源好多年了 是15年的 , 外壳看看很新, 拆开电容一个容量没了  ,换了一个还是没用  看来电源不好修 哈哈 ,电子修理看来有难度  可惜了那么好电源

网友A:
电源可没那么容易搞

网友B:
用了那么久  还是换新吧

网友:
可惜了那么好电源

网友:
期待修好,学习一下

网友:
航嘉的电源做工用料一向很扎实。

网友C:
我猜黄色电容旁边黑色套管里面的保险烧断了

网友D:
1,你对好电源有误解,这种是最低端的电源,基本就是能用就行的那种;一般都是半桥结构,顶多也就正激,效率低,用料差。

2,其次修电源,属于模拟电子技术,需要足够的电子基础和足够的组合电路分析能力,也就是要见得多;会了不难,难的不会。

我作为一个资深电子技术爱好者,身边的同事,朋友不乏也有很多爱好者,有很好的电子基础;他们总问:电子怎么样就算入门了;我说当你觉得你啥都懂了,你就是个爱好者了;当你觉得电子线路高深莫测,电路精灵古怪难摸透,说明你就要入门了。检测技巧就是能分析出三洋A3电源工作原理,以及每一个元件的作用,模拟电子技术基本就入门了。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很好

网友:
一般质保十年。你这都过保质期5年了,没有修的价值,除非你把上面器件换个遍。
爱情都有保质期,何况电源

网友:
这个用料不算太好,一般化

网友:
这个电源也用过,结构简单,耐用。但坏了就不要修了,不值

网友:
这电源静音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效率没现在的电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没那么容易搞

看运气 这次还有其他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那么久  还是换新吧

恩 是人家换下的  想修好 当测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黄色电容旁边黑色套管里面的保险烧断了

好的  接上主板 灯能亮  就是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你对好电源有误解,这种是最低端的电源,基本就是能用就行的那种;一般都是半桥结构,顶多也就正激,效率 ...

同意楼上的,
熟能生巧,电源其实并不复杂,要烧的就是那几个器件,对于新手,可能是没有带保护的仪器设备,上电就炸机,多少还是怕的。
专做修理的,会串个灯泡,示波器先看下驱动,纯硬件的电源,还是容易很多的。

网友:
电源维修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这个可不是好电源,也就能用的水平,但至少比那些杂牌的强

网友:
用料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