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是不是铜线

楼主(2024-10-13):
这个价格挺好

网友:
这个价格是不是铜线已经无意义了

网友A:
铜比疫情前价格差不多翻倍了,你说呢
现在连空调都用铝管铝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比疫情前价格差不多翻倍了,你说呢
现在连空调都用铝管铝线了

我弄一个,拆开看看

网友:
这价格,别想了。

网友:
别太贪便宜了!

网友B:
便宜货有铜线的,你试一试,电池,充电器差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有铜线的,你试一试,电池,充电器差才是关键

裸机,买了还没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一般用用 压力不大。

网友:
这价格就不讲究了

网友:
废铜多少钱了

网友:
这个价就无所谓了,用坏再说,不行可以重绕线圈,没几圈,很好绕的

网友:
这玩意看商家良心,有铜线的,这电机才多少铜线啊,换铝线也省不了几毛钱。,质问商家,你会刮开线圈,如果是铝的就投诉,一般敢保证的就没错了。

网友:
到手拆,刮线看看。

网友C:
还想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想要什么自行车!

已买,等到货

网友:
啥是无刷技术和棘轮夹头

网友:
一般用一用没问题,便宜实用。

网友:
看他的文字描述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