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懂就问,用这种480电机搭配er11夹头做个手持小电磨可行么?

楼主(2024-10-13):
想要个高同心度的,还想手柄要细一点,550电机套了管也略嫌粗。

一心想配ER夹头,找了好久,发现这款高速的480,3.175的轴径和550电机一样,好像是水弹枪用的,转速够高,就是不知道功率做小电磨够不够?

网友A:
你用er11转夹的目的是什么?这样通过套在电机轴上用顶丝固定同心度还能保证吗?而且3.175轴径它的刚性又怎样?又是定柄尺寸使用要备各种规格的,不要太迷信er转夹以为上了ER就能提高精度,就高大上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要看你的能力了

网友B:
感觉用这个er头 太大了 用那种铜套的就行

网友C:
转速越高,对同心度的要求就越高,而且平衡度也要很好,加上连轴器,估计做到这两点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越高,对同心度的要求就越高,而且平衡度也要很好,加上连轴器,估计做到这两点比较难。 ...

不用联轴器,电机轴直连er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er11转夹的目的是什么?这样通过套在电机轴上用顶丝固定同心度还能保证吗?而且3.175轴径它的刚性又怎 ...

这个电机轴和er应该是紧配合吧,顶丝只是辅助?

网友D:
功率不太够,这玩意要好用基本得60W以上,你这个才20W,打磨轻质东西基本也够。建议增加一个调速档位。
ER连接轴20mm直径,也有点大,满足你工况就无所谓。
ER连接轴你要选一个长度5CM的,用上2个轴承固定住轴,
不然光用电机的轴,完全扛不住。这种情况不建议你做,很小那种铜质夹头还行,一个这么大的夹头没有固定,打磨稍微受力偏位,离心力大,电机轴扛不住
或者两个轴承固定连接轴两边,中间扳手位置钻孔,做个按压卡位来实现锁紧轴,这样整机会短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这个er头 太大了 用那种铜套的就行

还有种er8的,跟那种黄铜夹头差不多大,就是又贵10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不太够,这玩意要好用基本得60W以上,你这个才20W,打磨轻质东西基本也够。建议增加一个调速档位。
ER ...

感谢指导。
本意是想弄一个科麦斯或美耐特那种大小的,同心度高一点的。
现在er11刀杆、筒夹比以前便宜好多,10几块就搞定了,就有了尝试的想法。但动手能力有限,按您的做法可以做成专业工具了,估计搞不定。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十几块买现成的小电磨就行了,如果你的工作量比较重的话,几十块钱买个220V的小电磨也行。

网友:
这玩意容易烧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