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家里的公牛地脚感应灯坏了检修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10-14):
装修的地脚感应灯挺好用的,用了1年左右坏了,拆下看看,测量LED还好的,多半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果真测量阻容降压整流桥后电压为0 ,把稳压二极管剪断,测量不短路了,IN4744 查参数是15V的稳压管,手头没有,找了下元件,发现有5.1V的贴片稳压管1W的,,用三个串起来刚好15V左右,焊上去通电ok,为什么二极管会击穿短路呢,想想还是在整流桥前串多个100欧的电阻,看图,同时7元买的一个感应灯也到了,对比公牛的工艺质量确实好太多了,还打了三防漆,区别就是限流电阻公牛的在整流桥前面,某杂牌的限流电阻在整流桥后面,随便画了下原理图

网友:
厉害,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

网友:
黑色板跑图不易,费眼得很,辛苦了

网友:
限流电阻在前与后都一样。

网友:
很好的原理图,谢谢分享。

网友A:
待机功耗如何?记得之前有款小夜灯,待机比照明还费电

网友:
这不简单C17坏了,冲击电流直灌稳压管噶3

网友:
很认真的技术专家

网友:
图文丰富,技术了得

网友:
很多PCB都刷了防水漆,而且本身线路走向极不好辨认,极难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耗如何?记得之前有款小夜灯,待机比照明还费电

看楼主感应灯电路,也像待机更费电的旁路通断。好点的至少用可控硅通断输入,或者恒流芯片等。

网友:
这个应该加个开关,就是白天也耗电。

网友:
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阻容降压,人体感应开关还有光敏电阻啊

网友:
电源的输出二极管经常坏呢

网友:
设计用阻容降压的都是垃圾。不把用户的安全放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