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池内阻测试仪只能测18650电池吗,

楼主(2024-10-14):
这款电池内阻测试仪是不是只能测18650电池的,背面贴纸写能测0到45伏直流电电池。但是测5号的磷酸铁锂电池,电阻很大,有六百多毫欧,18650都有2百毫欧左右,接上电池座测感觉比裸线测数值还要大。是什么原因?接线应该没问题。自己买的防水盒,航空插头,电池座,开关,开关买错好几次,直接买左开右关那种比较好。

网友:
短接看看阻值

网友A:
短接看下电阻。如果有四线电阻就可以对比是否准确,我做这个精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看下电阻。如果有四线电阻就可以对比是否准确,我做这个精度还行

装上底座阻值是会增大

网友B:
短接测一下看看有没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测一下看看有没底数

是有的,0.4毫欧,四根线短接

网友:
改造一下接线吧

网友:
改开尔文夹子再测

网友:
你座子接线错误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