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男同事的电煮锅拆修到底

楼主(2024-10-14):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男同事的电煮锅拆修到底

上次用led测试单片机的输出信号,结果是led不亮,那么我怀疑是点单片机的输出坏了
但是为了谨慎,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吧

我也弄不清啥时是工作状态

单片机输出波形

哈哈,还是我对可控硅理解有错误,它的驱动方式是脉冲的,多年不接触早忘了
所以led不亮啊,占比太低了,看来输出没问题

把led短接,模拟可控硅的k极电阻大小,输出幅度减小到2v
这样2/50欧姆=40ma,驱动电流应该也够啊,怎么就不加热呢

网友A:
楼主是懂得起标题的666

网友:
这是续集呀

网友:
大师下面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懂得起标题的666

哈哈,那是必须的

网友B:
什么牌孑的,能把人艰难住,以后我见其就躲开

网友C:
要搞连续剧了吗?

网友D:
修个电饭锅,示波器都拿出来了典型的“杀鸡用牛刀”,看出“男同事”的重要地位来了,该不会是老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孑的,能把人艰难住,以后我见其就躲开

任何人牌子都能给我个下马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搞连续剧了吗?

没办法,一时半会搞不定

网友E:
一个电煮锅还带单片机,那真是为难大家,毕竟高级的东西需要懂才行,还要有专门的测试仪器,如果连接电脑诊断的话,还要专用数据线和特殊端口连接单片机,比如RS232,485等,这些东西,专业维修才有的。

网友:
人艰大佬是大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煮锅还带单片机,那真是为难大家,毕竟高级的东西需要懂才行,还要有专门的测试仪器,如果连接电脑诊 ...

带单片机太正常了,不值钱的玩意啊

网友F:
建议改成女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改成女同事,,,,

哈哈,注意控制好帖子热度,搞那么火爆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个电饭锅,示波器都拿出来了典型的“杀鸡用牛刀”,看出“男同事”的重要地位来了,该不会是老板吧{:027: ...

哈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网友G:
为啥要强调“男”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要强调“男”同事

迎“男”而上、“男”上加“男”、勉为骑“男”,左右为“男”

网友H:
说对了吧,上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对了吧,上波波

哈哈,我预判了你的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