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6.9的电磁炉,成本有多少?懂的帮忙科普下

楼主(2024-10-14):
拼多多上面的,26.9的电磁炉,扣掉运费,广告,利润,不知道用在这个电磁炉上面的成本有多少,懂的帮忙科普下,我感觉这个价格纯粹是做雷锋。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面板应该是陶瓷控制板10多块铝线圈可能是回收的反正不怎么赚钱应该是走量

网友:
搞不好是个电炉子

网友:
这个用着心里都不会踏实的吧。

网友:
他敢卖,我不敢用啊

网友:
赔钱赚吆喝?不太可能吧。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吧,不知道有没有得赚,反正感觉生产运输都不少钱

网友:
便宜没好货,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19年我好奇低价电磁炉的内在……专门买了一台59元电磁炉回来拆机,极度精简的配置,能用,但是最高功率只有1400W,最高3档只跳显示数值,实际加热功率不变的 ……简单打磨后把功率升到1650W,然后原箱封存,吃灰到现在了

这26块的电磁炉?  哪位好奇可以买一台拆机看看,工业巨无霸的大刀技法又进化到何种地步了?

网友A:
铝线单板,如果再用上拆机件,的确有可能做到20左右的成本,最贵的可能就是外壳了

网友:
这是真不敢用啊

网友:
铝线圈,加热中间那么一小圆点,就是锅里油烧中间一点冒烟了,边上还是冷的
你用再好的锅烧一星期,锅子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单板,如果再用上拆机件,的确有可能做到20左右的成本,最贵的可能就是外壳了 ...

电路板应该是新的,顶多IGBT是拆机件,但是这个价格,怎么会把成本降到那么低,不可思议啊!

网友:
电磁炉家里多数都有了,增量的少,买这种货不如买二手的

网友:
谁买谁上当,当当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不识货钱识货,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
经济不好,拼看谁活得久了、。

网友:
100%铝盘的山山寨货。

网友:
肯定能用,寿命不好说

网友:
买一个回来,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