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287C表开机电源按键灯按下报5次闪烁何原因?

楼主(2024-10-14):
上电按键灯不亮,开机按下开机键灯闪烁五次之后一直循环次五次,无显示无法开机,这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不是电池没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没电了吗

电池电压9V,用的是直流电源供电,应该是检测到哪部分有问题后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9V,用的是直流电源供电,应该是检测到哪部分有问题后报警

说明书里明确让你使用“1.5V AA型电池”,你使用直流电源,那当然会报警。

如果使用了电池后还是不开机,检查一下1307电源模块及周边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