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宏碁投影仪这种情况是光路什么问题?画面中间感觉被什么挡住变暗了

楼主(2024-10-14):
投影仪(宏碁V7500)这种情况是光路什么问题,中间感觉被什么挡了,整体画面暗了,拆机看灯泡组件正常,色轮组件正常,后面没拆了光通外面看没发现问题。
现在该怎么查找问题,拆光路容易拆坏吗,还是DMD芯片问题,感觉芯片问题概率不大。

楼主:
这个光路连在电路板要,感觉拆比较麻烦

网友A:
贞子
你要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贞子
你要相信

贞子就好了,至少她会离开,就不用修了

网友:
你也只能先确认光路是正常的,再考虑是不是DMD的毛病了。
用强光手电筒,模拟灯泡发光测试,应该不算太难。

网友:
偏振膜老化?

网友:
这个不太好确定是什么问题,慢慢试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凸透镜烧了,顺便把反光镜也弄坏了,外壳都烧穿了。

网友:
玻璃件也能烧啊,应该是进了脏东西引起的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出问题了,热量集聚太多,把透镜烧了?那个透镜应该是树脂的吧,玻璃不会这么容易就烧的

网友:
竟然可以烧成这样

网友:
散热风扇挂了又要破财了

网友:
光路很好拆,但是要注意色轮的细排线,还有这个问题感觉像是镜片上的,你仔细看看镜片,谢谢

网友:
居然烧成这样。

网友:
散热出问题了,热量集聚太多

网友:
偏振膜老化
LED老化
灯老化
甚至光路透镜等等老化、进了异物都有可能

网友:
宏碁投影很多使用的就是树脂镜片,我论坛买的一个投影就是,投出来图像模糊,换了个玻璃镜头的就好了。

网友:
外行进来看热闹学习一下,看是不是有机会收个投影玩玩

网友:
外行学习来的,看了很多投影机,感觉DLP的会好些

网友:
看来这东西也不是很嬲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