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投影仪(宏碁V7500)中间画面被挡住这种情况是光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0-14):
投影仪(宏碁V7500)这种情况是光路什么问题,中间感觉被什么挡了,整体画面暗了,拆机看灯泡组件正常,色轮组件正常,后面没拆了光通外面看没发现问题。
现在该怎么查找问题,拆光路容易拆坏吗,还是DMD芯片问题,感觉芯片问题概率不大。

楼主:
没人看,顶下

网友:
透镜 ,复眼 都可以看一下,DMD也可能坏了,反正要拆开才知道

网友:
菲涅尔透镜组可能烧变形了,换一个

网友:
这样的基本可以报废了。除非是高分辨率的才值得修

楼主:
拆了,是这个透镜烧了,这透镜叫什么名字,45度反光镜也被它弄脏了,不知怎么买配件,宏碁这款质量太差了,外壳都被灯泡风吹碎了。

楼主:
是镜片烧了,这个叫什么镜片,要怎么买呢,找拆机都找不到

网友:
估计就是DMD,你用了多少时间了

网友:
DMD的寿命不是很长,细拆进一步判断

网友:
反光镜组件,明基通用,搜一下明基反光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A:
貌似烧变形的那个镜片不要它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烧变形的那个镜片不要它也能工作

有想过装起来看看,结果反光镜也坏了,那没法子了。

网友:
可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