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国标电动车前刹车维修记(已完结)

楼主(2024-10-14):
车型是爱玛咖啡锂电版。配置很简陋,唯一冲着锂电池买的。前后轮鼓刹,没有车速显示,没有转向灯。

2月份撞过车,前轮就没刹车了,以为是大梁撞歪了造成的。
后来一直短途接送孩子上下学,也没细细思考原因。昨天想开车还是太费钱,继续电动车上下班,就拆开找找原因。
拆前轮需要一个13的扳手和一个17的,我用18的套筒也可以拆下来,有个垫片,有个轴套别弄丢了。垫高车架,把轴承杆抽出来,前轮就拆下来了,然后就可以拿出鼓刹总成

发现是鼓刹的外盘坏了,需要整体更换。

找了附近的修理店没有配件。问了售后,需要10天50多大元。得,继续网上找配件吧。终于找到了原装件。

前鼓刹总成是110型号,外盘直径13cm,刹车片直径10.8cm,车轮内盘直径11cm。限位点宽度1.2cm。还要注意车轮轴承的直径,我这个是6200的。直径3cm,内径1cm,加上旁边的厚度是4cm。
最后找到原厂代工的牌子是唐泽的。只要1x,立刻拍下,发货中。等到货就撞上。
网络真是个好东西,可以买到便宜很多的同款产品。但是需要仔细研究才行。

中午收到货,立刻就装上了。哇塞,大力刹车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感觉比原厂的还要猛。下午骑着上班了,美滋滋

下贴预告:加装转向灯。敬请期待

网友A:
这个外盘你完全可以拿着坏的件去卖摩托车配件那里买,我记得以前的125摩托车用的刹车片就是110mm的,摩托车的配件可比电动车的配件质量强的多啊。

网友B:
感觉这种刹车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C:
以前摩托车配件有标准要求,开个十年甚至报废,撞多少次,高速的路面冲击都未必能坏这个,电动车这样就坏了,所以电动车还是要有标准才行,我的也是艾玛这个,鼓刹基本3个月就要调一次,而且感觉调了都是不平衡的,摩托车用的调整都不会感觉跳动,电动车调了就感觉明显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盘你完全可以拿着坏的件去卖摩托车配件那里买,我记得以前的125摩托车用的刹车片就是110mm的,摩托车 ...

对哦。下次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刹车应该是通用的

分大小。最早我以为我这个是80型号的。后来量完了才发现是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摩托车配件有标准要求,开个十年甚至报废,撞多少次,高速的路面冲击都未必能坏这个,电动车这样就坏了 ...

节约成本啊

网友:
唐泽也算正经货了

网友D:
这是鼓闸吧,我的是涨刹,倒车不灵前进灵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鼓闸吧,我的是涨刹,倒车不灵前进灵的那种

有机会换成鼓刹或者碟刹吧。网上说涨刹效果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机会换成鼓刹或者碟刹吧。网上说涨刹效果差

是呢,涨刹只能前进管用,也挺灵的,就是后退差了。但好在两轮使用的情况后退使用的情况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呢,涨刹只能前进管用,也挺灵的,就是后退差了。但好在两轮使用的情况后退使用的情况少 ...

那种“抱刹”吧?后轮用的

网友E:
外圈坏了是指轮毂里面那个圆圈吗?没看出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圈坏了是指轮毂里面那个圆圈吗?没看出哪里坏了

你看我画圈的地方,银色弹簧后面凹进去的那块碎了,正常和旁边是一体的。银色弹簧是固定在这上面的。结果碎了,导致里面刹车片没有着力点。不过不重要。这是撞击后碎的。正常使用基本不会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我画圈的地方,银色弹簧后面凹进去的那块碎了,正常和旁边是一体的。银色弹簧是固定在这上面的。结果 ...

谢谢赐教,这下看明白了,原来就是外面那个盖的轴眼碎了,换个盖子就可以。
这应该是刚好撞击到这里了,不然正常不会碎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赐教,这下看明白了,原来就是外面那个盖的轴眼碎了,换个盖子就可以。
这应该是刚好撞击到这里了, ...

直接换了总成26元。

网友F(2025-01-12):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价,人家维修店挣的是手工钱和技术钱了,人家要是忙活半天才一个普通粉钱,咋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价,人家维修店挣的是手工钱和技术钱了,人家要是忙活半天才一个普通粉钱,咋整嘛 ...

是啊,主要是因为我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主要是因为我穷

老铁老铁,可不是这意思哈,俺也喜欢动手的,这不是钱的事,自动动手少花钱,有时就是想折腾点啥的,别个动手多花钱,这世道,硬是把雷锋和热心帮忙与互助给整成了过去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铁老铁,可不是这意思哈,俺也喜欢动手的,这不是钱的事,自动动手少花钱,有时就是想折腾点啥的,别个 ...

是啊。就像动手收拾收拾,折腾折腾。你看我折腾变速箱加热的帖子。折腾出问题了,一共得花了800块才恢复到原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