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卡斐乐type-c充电线拆解

楼主(2024-10-14):
拼夕夕7.84买了两条1M长的type-c充电线,牌子是卡斐乐。

包装正面

包装背面

插上普通充电器充电测试实际只能跑到3W左右,而另外一条线经细无牌子的线反而能跑到6、7W,这是两条线外径对比。
下面的是刚买的卡斐乐1M充电线,上面的是无牌子的0.5M充电线,明显比下面的细。

于是剪开刚买的这根看看是不是偷工减料,结果发现+/-5V铜线线经还挺粗,数据传输那两根铜线线经细点不过也够用,不知道为啥电流跑不上去,是不是因为长了半米? 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卡斐乐?卡斐乐?
是不是绿教里面不信教的我?这是下火狱的节奏

网友:
红黑两条线线材挺粗啊

网友A:
是铜线吗, 也有可能是端子和触点不好. 线粗也没用

网友B:
两根充电线还可以,看看两插头咋样,没屏蔽层差点意思,单充电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铜线吗, 也有可能是端子和触点不好. 线粗也没用

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充电线还可以,看看两插头咋样,没屏蔽层差点意思,单充电就无所谓了 ...

插头看起来也行,红黑两根线还有纤维抗拉伸丝,不过没有屏蔽层。

网友:
线还可以啊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没有上下拉电阻不能识别快充,线径在粗也没办法,这个也和你的充电头有关吧,有些快充头和被充电设备需要握手信号才能启动快充

网友:
换正经充电头再试试,是匹配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没有上下拉电阻不能识别快充,线径在粗也没办法,这个也和你的充电头有关吧,有些快充头和被充电 ...

人家说插上普通充电器测试的

楼主:
我的手机是VOOC协议,问了下度娘没有充电线芯片控制,直接连接原装充电器和手机试的,昨晚把1米的线剪成了半米重新接上后再试就能跑到10W了,不过还是不能激活快充协议,怀疑原装充电线可能线序不一样?

网友:
不支持快充或假快充的线太多了!

网友:
原厂的线是最好的

网友:
线径还不错,充电肯定可以的

网友(2024-11-16):
红黑线不算细,已经可以了

网友:
我宁可使用捡来的公牛充电线而且用了好久正常使用。废品站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