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高兆PWY20S05充电器,怎么有四个变压器?

楼主(2024-10-14):
拆 一个充电器,是锂电池的  ,不用很久了  ,做工还好 ,怎么那么多变压器   ,

网友A:
有意思啊,跑个电路拜读拜读,
纠正下有个emi不算变压器。即便弄个副电源单独电路,还有两个变压器没法解释啊

网友:
估计2个滤波+推动/输出,所以4个变压器了。

网友:
应该是两个电感,两个变压器,常规电路

网友:
电路板背面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并不是都是变压器

网友:
似乎副电源单独变压器,主变压器,emi,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啊,跑个电路拜读拜读,
纠正下有个emi不算变压器。即便弄个副电源单独电路,还有两个变压器没法解释 ...

中间那个小的是双电源管推动变压器,右下边的图太少,看不明白。

网友B:
图3从上到下,输入端EMI共模电感、高侧MOS驱动变压器、主变压器(双管正激)、输出储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3从上到下,输入端EMI共模电感、高侧MOS驱动变压器、主变压器(双管正激)、输出储能电感 ...

奥 你说最后一个是电感   电感不是 那种圆的吗    这种很像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