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灯具电源

楼主(2024-10-14):
一个不太稳定的灯具电源。

铝合金外壳,抽插式,较沉

12V25A

很薄

抽开上盖,发现电感铜线绝缘漆磨破了

很明显,与上盖导通了

好多飞线

MOS直接压在外壳上散热

涂了导热膏

绝缘垫纸

电容太大了,只好PCB开窗

变压器很薄

拆掉上壳能稳定工作。

网友A:
拆掉上壳能稳定工作。

变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上壳能稳定工作。

变裸体?

不要了。

网友B:
青壳纸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壳纸是个好东西

确实,这个电源只用一层耐热胶带防护,上盖开那么多孔,插进去的时候像锉刀一样。

网友C:
楼主眼神稍微差了点

这东西目测也不会只有三十瓦

网友D:
可以在上盖对应位置贴上绝缘胶带吗?

网友E:
这是25A的大电源吧?改可调的好东西啊。楼主别给扔了

网友:
绝缘不到位,发热应该还不小

网友:
用料十足,扔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25A的大电源吧?改可调的好东西啊。楼主别给扔了

还真是,我这老花眼看成了2.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眼神稍微差了点

这东西目测也不会只有三十瓦

是的,-300度老花,确实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上盖对应位置贴上绝缘胶带吗?

用青壳纸比较好。

网友:
这样散热还好些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就是设计上差了一丢丢,增厚1mm就好了。

网友:
用料不错,可以改造利用,不要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上盖对应位置贴上绝缘胶带吗?

应该是没空间了

网友:
应该是满载过热保护,尝试加大散热,或者换效率更高的低发热电源。

网友:
次级电感在低压侧,垫点绝缘材料合盖可以继续用。这种壳子电源上盖不要抽拉开壳,盖子边缘毛刺容易划伤元件,应该直接翘开,直接压合

网友:
线性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