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无刷电机控制器通电就转。

楼主(2024-10-14):
这是儿童碰碰船的配件,我准备放到充气船上用,想将原来通电就转的方式改为油门控制,请各位前辈帮看看,需要修改哪个位置,谢谢大家。

网友:
跑线路加调速器,还不如买一个控制器省事,这个用来作料板。

网友A:
找下接线孔标识字母,看看有没类似的标识,找到对应线,有就接上转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接线孔标识字母,看看有没类似的标识,找到对应线,有就接上转把试试 ...

找到接转把的位置了,但是接上转把无法控制速度。

网友B:
把板子上面的线撩起,从新完整的拍个照片,才好判断那根线可以控制呢,可能控制脚用电阻短路了,导致接转把无法控制,我以前在控制器厂干过,专门修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板子上面的线撩起,从新完整的拍个照片,才好判断那根线可以控制呢,可能控制脚用电阻短路了,导致接转把 ...

辛苦前辈再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