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按摩器塑料尼龙用什么粘接呢

楼主(2024-10-14):
很久以前买的一个按摩靠垫,断了一个按摩头,淘宝搜按摩头配件很多但找不到一样的,品牌盟迪奥一搜还有官网,联系官网客服把图片发给他们没回复。塑料部件上还有很多黄油一样的油脂。扔了可惜能用胶粘接吗,还有那个粘接部位黄油怎么去除

网友A:
这种塑料用胶粘粘不好,得用铁丝烧红或者在塑料断裂位置打孔穿铁丝铆接才有强度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用胶粘粘不好,得用铁丝烧红或者在塑料断裂位置打孔穿铁丝铆接才有强度
...

我一直这么干

网友:
打孔用铁丝串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用胶粘粘不好,得用铁丝烧红或者在塑料断裂位置打孔穿铁丝铆接才有强度
...

+1,或者把尺寸量出来找万能假货宝3D打印一个...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一般强度,AB胶就能胜任吧

网友:
用环氧双组份胶即可!!!

楼主:
东西不在身边,等拿到了再研究研究,看到淘宝很多这种配件这部位能断开。东西在老家当时很多黄油在上面也没仔细查看

网友:
尼龙是低表面能塑料,通过粘贴大部分胶水都不行,即使粘接强度也不够,可以参考PP管的焊接方法,两边去油后烧热压紧保压

网友:
先将两个断面清洗干净,再用铁丝烧红后分别通孔,再用胶粘,最后穿铁丝固定。

网友:
abs的话有专用胶水,可以溶接

网友:
使用铸工胶里外灌满一起粘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