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散热风扇应该没有安装错吧,感觉还不错。。。

楼主(2024-10-14):
散热风扇应该没有安装错吧,感觉还不错。。。

俺是感觉蛮好的。。。

主要是没有办法。。。

CPU支架就这样。。。

只能让电源承受。。。

散热风扇应该没有安装错吧,感觉还不错。。。

网友A:
这电源很有个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很有个性啊!

应该是工控机,定制的电源。

网友:
方向有些奇怪,  可能本来设计就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很有个性啊!

电源这样的设计,感觉散热性能比一般的好很多,机箱不会积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控机,定制的电源。

电源这样的设计,感觉散热性能比一般的好很多,机箱不会积热。  家里用的啊!

网友:
没问题,风扇风是朝上吹的,空气流通效率高

网友:
散热鳍片都胡死了,清个灰,再把风扇加个油

网友:
没有机箱风扇这样装也没问题。

有机箱后风扇的可以超厚吹,顺带给内存一点气流。

网友:
cpu风扇要清一下灰了,都被堵死了。

网友:
散热鳍片的确需要清理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造型真不错,可以直接给CPU散热了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电源向外抽风,CPU出风吹向电源之后通过电源风扇排出。
但不知道这个CPU散热器能不能左转90度,如果能得话更好了

网友:
一般是往后面,这个设计转了90度,建议加一个排气扇,12v的接7v甚至5v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D:
没问题,但是风扇为啥是往上吹,一般不都是往后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控机,定制的电源。

不一定,超频3并不是什么大牌,应该没哪个厂找他们定制电源,而且定制的标签一般就是黑白的,消费级的才做成花花绿绿的,所以我猜这电源设计就是这样的。。。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但是风扇为啥是往上吹,一般不都是往后吹吗

不是说了啊,支架就是这样的啊,没有换支架,就这样感觉还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电源向外抽风,CPU出风吹向电源之后通过电源风扇排出。
但不知道这个CPU散热器能不 ...

不是说了啊,支架就是这样的啊,没有换支架,就这样感觉还不错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公司一台电脑坏了也是这种散热器,要把主板拆开更换方向,要是电源风扇不是在里面的话风扇吹风方向就要对追主机后部位了。
我这是技嘉 GA-Z77P-D3主板,启动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是转几秒停几秒循环(拆cpu有几个点氧化擦了再装上问题一样,电源测试没问题,两台电脑都是这个问题,怀疑主板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