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白求教师傅们 变压器点焊机瞬间电流问题

楼主(2024-10-14):
最近在玩变压器点焊机,用的阳台插座离空开有远,是2.5单芯铜线,电流达到3000安左右就会出现脉冲波形不稳定的情况,功率开小点就不会,使用离空开近点的插座也不会,这是不是因为阳台插座线路过远线径小了的原因?这情况可不可以在点焊机变压器前端加补偿电容提高点焊时的瞬间电流?可以的话需要多大的补偿电容?

网友A:
兄弟,2.5平极限电流26A此时的线阻对应的线压降已经高得吓人,如果你的焊接电压是3V对应3000A那输出连接线+铜针+接触件总阻抗需低于1mΩ.那这时前端2.5平线压降来个40V(这个压降很平常),那次级就剩2.45V,对应总阻抗需低于0.8mΩ,大于这个值就不够电流输出不稳定. 至于说补偿电容我没有想到什么方式有这个补偿能力,人家是交流呢,大电容接上交流那接近短路.

网友B:
点焊是有功功率电容补偿不了的。空载电流很大就可以补偿一部分,如使用微波炉变压器那种空载电流5、6A的就可以并联电容把空载电流补偿令电源电流减小,但点焊都是工作在负载状态,补偿效果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2.5平极限电流26A此时的线阻对应的线压降已经高得吓人,如果你的焊接电压是3V对应3000A那输出连接线+铜 ...

压降来个40V(这个压降很平常)?   请教这个40V左右的压降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是估计值?
茶觉得20V左右的压降是可能的
LZ的距离不知估计有多少  但40V会有那么大吗

网友D:
加电容效果不好,把供电线路加粗才行,如果是大功率变压器,插头插座也会影响性能

网友:
加电容没什么效果,需要把供电线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降来个40V(这个压降很平常)?   请教这个40V左右的压降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是估计值?
茶觉得20V左 ...

我现在一电磁炉用电环境就是10A压降8V。楼主离变压器稍远点加上家里30、40米2.5线压降1A1V也是可以有的。点焊3000A3V初级40A,如果3000A4V多那就超过50A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效果不好,把供电线路加粗才行,如果是大功率变压器,插头插座也会影响性能 ...

容易跳空开,加粗也有极限,如果在小区,有些小区入户线都不知道有没有6平方,直接接到空开到时跳物业空开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2.5平极限电流26A此时的线阻对应的线压降已经高得吓人,如果你的焊接电压是3V对应3000A那输出连接线+铜 ...

我的次级空载输出6.3伏,单根焊把线和笔针阻抗是0.3毫欧,因为墙里线是换不了了,就在这琢磨电容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压降来个40V(这个压降很平常)?   请教这个40V左右的压降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是估计值?
茶觉得20V左 ...

我曾经帮邻居装过一台快速热水器8000W,室内走线2.5平国标铜线,装完上电开机测量热水器供电剩下170V...但是摸了室内走线并没有严重过热工作期间也没有烧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是有功功率电容补偿不了的。空载电流很大就可以补偿一部分,如使用微波炉变压器那种空载电流5、6A的就 ...

嗯!谢谢你,变压器加了控制板也就不会空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降来个40V(这个压降很平常)?   请教这个40V左右的压降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是估计值?
茶觉得20V左 ...

他可能说的负载的时候压降吧!我用点焊机的插座电压是有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易跳空开,加粗也有极限,如果在小区,有些小区入户线都不知道有没有6平方,直接接到空开到时跳物业空 ...

入户线很粗的,10或者16的,就是家里的线细了,因为当初包给别人装的,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效果不好,把供电线路加粗才行,如果是大功率变压器,插头插座也会影响性能 ...

电线在墙里面是加粗不了了,所以就在想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帮邻居装过一台快速热水器8000W,室内走线2.5平国标铜线,装完上电开机测量热水器供电剩下170V...但 ...

确实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容易跳空开,加粗也有极限,如果在小区,有些小区入户线都不知道有没有6平方,直接接到空开到时跳物业空 ...

空开当然和入户线匹配才行,跳空开送电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帮邻居装过一台快速热水器8000W,室内走线2.5平国标铜线,装完上电开机测量热水器供电剩下170V...但 ...

220的电压电不死250的电工

网友:
没有其它办法补偿,只能换电线,或到离进户线近的插座,还有个笨方法,就是次级再绕一圈

网友F:
还是电容的好,用个手机充电器支持PD的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电容的好,用个手机充电器支持PD的就可以用了

成本、耐用、难度,各有千秋,电容的配件全得买,变压器的很多都有现成的材料,两个变压器废品店20一个,控制板买40块钱的就能用,零碎东西20块,铜线什么的都不花钱,等于100块钱得到一个电流3000安点焊机